低通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现在做个仿真 发现个问题就是信号加和乘 滤波器效果差很多,而且加的时候和信号幅值有很大关系,是滤波器搭的有问题吗?算了下参数基本没啥问题,载波15K,基带信号是方波,频率3K,进行有源低通滤波,R=7.96K,c2nf,这个截止频率大约在6K左右,低通滤波器在两者相乘的时候效果很好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5OTc4fDRlYWNiNGM1fDE3NjQyMzYwNDJ8MHw%3D,但是在两者相加的时候,如果载波信号幅值较小还可以,大了就是这个样子。哪位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TINA仿真吧,分析的很准,但是缺点是免费的软件只能用TI的器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用TINA仿真吧,分析的很准,但是缺点是免费的软件只能用TI的器件仿真 ...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这个是NI的。我用matla建立了数学模型,效果multisim仿真是一样的。希望有专业做滤波器的能够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这个是NI的。我用matla建立了数学模型,效果multisim仿真是一样的。希望有专业 ...

这玩意太深了,之前看过一个LC的40MHz的低通滤波器,一大堆公式算下来,我的思维都不知道从哪儿跟掉了。建议找专业的,分分钟给你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