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程序有问题吗?谢谢

楼主(2015-08-18):
我想让它显示2,共阳极数码,我烧录程序后发现数码没有量,还有对应应得电平也没有变化还是5V

#include<reg52.h>
void mian()
{
  P1=0xA4;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void mian()
{

我这个程序跟这个是一样的呀,我这个怎么不行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程序跟这个是一样的呀,我这个怎么不行呢?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需不需要配置IO管脚的输入输出模式?

网友C:
mian  这样能编译通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ian  这样能编译通过吗

m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