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414在低温20以下出现启动异常

楼主(2015-08-18):
TMS320C6414在低温20以下出现启动异常情况,具体位EMIF口的时钟没有输出,DSP 仿真器无法连接,DSP程序无法配置成功。

网友A:
这个看下该芯片的低温范围的吧,,零下二十度的应该还是要正常工作的。

网友B:
低温下出现异常也很正常的,需要多下温度补偿的。

网友C:
查看电源

网友D:
跟温度关系大么?

网友D:
其他因素导致的可能。

网友E:
低温下会影响数据的采集精度的。

网友F:
温度引起的异常很常见,需要做下补偿处理的。

网友G:
一般芯片最低是-40度吧,感觉-20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