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大家看一下这种波形的方波怎么整形成等幅度的完....

楼主(2015-08-19):
这个是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输出的波形,芯片是TB6600,经过是16细分之后两个相位的图像形状区别可能是因为用的示波器不一样(因为是一个相的两个信号所以方向相反但是图形是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现在用上步进电机的话5K的clk频率抖动非常厉害,然后查了很久认为是输出波形的问题。用另外一个波形好看一点的驱动器就不会抖动了。想请教如何用TB6600做一个不会使得电机低频抖动的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