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用MCU怎么利用PWM控制微型加湿器的雾化片呢?

楼主(2015-08-19):
(无正文)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

网友B:
找一套类似的改吧:
http://product.dzsc.com/product/ ... 30117003320546.html

如上图(随便找的,非广告,图侵删),只消实现上图中电位计的调整功能即可。
可以用数字电位计,也可以用PWM加滤波的形式实现,改造前找找图纸或者自己跑下线。

网友A:
就是啊。自己改改就可以用了。让别人提供现成的方案不大可能啊

网友C:
这个简单啊,我司现在代理的赛元和芯海MCU,分别可以做高频1.7M.2.4M.3.0M和160K左右的雾化器方案,并且可选LED 8pin,七彩灯,14pin,触摸按键20pin触摸MCU即可,欢迎索取资料,QQ2920952784

网友D(2015-09-19):
看看这个方案

网友E(2017-02-26):
我用上述方案不管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方案

有没有程序?PWM给多少频率

网友F(2018-11-19):
加湿器主控芯片和解决方案,手机(微信)18575699231

网友G:
一般 有电机类似的机构的话,可以通过 PWM 控制H桥电路来驱动 电机类似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