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imx6q 传感器选择

楼主(2015-08-19):
最近有一个imx6q的方案要使用到陀螺仪和电子罗盘整两个功能。请问freescale的大神们帮助推荐一下相关的芯片。因为这两个功能没有做过,所以不知道选用哪些芯片会在imx6q平台上比较好呢。

楼主:
没有这方面的方案吗?自己顶一下。

楼主:
有在imx6q上使用过MPU6050芯片的吗。给点意见。

楼主:
MPU6060这颗IC有使用过的吗?

网友A:
mpu6050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在imx6q上使用过MPU6050芯片的吗。给点意见。

我在stm32上用过这个芯片,挺好的

楼主:
目前还在规划中,先问问厂家是否有支持fsl上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