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完整性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在顶层或底层走电源部...

楼主(2015-08-19):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完整性,我的理解:
1:从入口(或电源芯片输出口)到芯片等元件的电压电流符合设计要求(如:供电通道大小,电压波动)
2:在这个供电过程中,电源输出尽可能的减少污染其它信号,当然其它高辐射信号也不能污染电源信号

建议看下这本书  芯片及系统的电源完整性建模与设计  里边有些手段应用性还是很强的

可不可以在顶层或底层走电源部分线。然后在专门的电源层和地层走剩余的线

至于你说的能不能这样做
只能说,
在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的情况下,还是按规定要求来做
线或电源走不通的情况下,按最小危害来处理  如:关键信号(时钟 复位 模拟 高速)电源的保证,其它信号做一定的妥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完整性,我的理解:
1:从入口(或电源芯片输出口)到芯片等元件的电压电流符合设计要求(如:供电通道 ...

还是按规定要求来做??怎样规定的呢?怎样的原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按规定要求来做??怎样规定的呢?怎样的原则呢?

按规定要求来做,我这点可能说的太死板了,因为不同板,不同要求,就算是同一板,不同布局,要求也不一样啊

规则:
平面要完整
平面不能有其它线
电源与地平面要成对叠层
信号不能跨分割等等要求

你问了问题,就说明了上边规则你是达不到的,是要做规则方面妥协的

我想要引导怎样去处理PCB上矛盾问题的,而你想要的是硬规则

那我回答你拟问的问题:不可以这样做

然后你就问,为什么不可以
然后还是回到了我2楼的回答上

网友B:
地层最好不要走信号线。电源层有时也允许走一些信号线。信号完整性包括很多方面。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