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usb3.0关于2.0和3.0的切换问题

楼主(2015-08-19):
cyusb3.0一开始以3.0的枚举接入host,测完3.0的口后,我想把它在枚举成2.0的设备,请问可以通过host这边上位机来设置还是通过固件的程序来设置,以及如何设置,麻烦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网友A:
重新连接吧,我想

网友B:
为什么要切换呢

楼主:
我是做测试的,就是要测试3.0的USB接口,先测3.0的功能,再测2.0的,我就想重新枚举成2.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连接吧,我想

我是做测试的,就是要测试3.0的USB接口,先测3.0的功能,再测2.0的,我就想重新枚举成2.0的

网友C: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