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ME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19):
    请问,新塘的这款NU_LINK_ME可以仿真STM32的板子么?

网友A:
不可以的,STM32的是STLink,TB很便宜。

网友B:
一般STM32评估套件都会自带STlink

网友C:
ST 的板子,有自带的ST-LINK,新唐用的是NU-LINK,或牛桥,估计协议不同。

网友D:
不行,不是一家的, 应该就技术壁垒,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我建议看看那个通信接口一样不,毕竟那个开发软件比如KEIL,IAR,等都有设置编程器的选项,或许可以了呢?

网友E:
NU-link-me只能针对新唐的吧,stm32 还是用st-link或J-link

网友C:
最好别混用了,不是一家的,兼容性估计不会太好。

网友C:
J-LINK,是 通用的,这个貌似都可以的。楼主如果有可以试试看。

网友F:
楼主难道没有参加过ST的活动拿到过板子吗,那个上面的ST-link,可以留做自己的开发板用。

网友:
这个,我一般是,谁家的芯片,用谁家的编程器。

网友G:
不知道我搞的活动送的板子,上面的编程器可以掰下来不,那个电路不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