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种型号的485转换芯片在不同供电电压下相互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5-08-19):
我设计了两块电路板,他们之间采用485通信,都是采用的MAX3471这款485转换芯片。供电电压分别是5V和3.3V。在测试的时候发现,通信不稳定,经常会中断。但是将两块转换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改为3.3V或者5V,通信就正常了。
按理说485通过差分信号通信,应该和电平的幅值无关,但是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A:
这说明你的设计存在问题或者元件本身有问题(比如低压下不稳定),跟电源电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说明你的设计存在问题或者元件本身有问题(比如低压下不稳定),跟电源电压无关。 ...

嗯,我想也是这样,我再认真检查一下原件看看,后面要是还有问题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