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字模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5-08-19):
有没有大神用过这款软件?

最近用它出了点问题:

输入汉字或字幕后

点击生成字模后  字模总是自动加上一条横线如图:

之前还一直好好的   有没有大神知道是什么情况???

楼主:
字母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A:
能否手动修改把横线去掉

楼主:
可以的  直接修改十六进制数也能解决   那不是太麻烦了  并且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手动修改把横线去掉

可以的  直接修改十六进制数也能解决   那不是太麻烦了  并且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网友B:
难道不是正版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直接修改十六进制数也能解决   那不是太麻烦了  并且还不知道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

盗版软件或**软件过期了,到论坛的下载版块下载另一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是正版软件?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  有一段时间不用它了   今天要用一下  一打开就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  有一段时间不用它了   今天要用一下  一打开就出现这个问题 ...

可能试用期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软件或**软件过期了,到论坛的下载版块下载另一款吧

过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还真有可能。。。。我看下论坛网址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试用期结束了

有这个可能   我再看看其他有没有被忽略的问题

楼主:
是的软件到期了     软件的论坛也不存在了  大神们给推荐个好用的字模软件吧

网友C:
传一个上来。比较常用,不过有的字体在取字模时会出现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一个上来。比较常用,不过有的字体在取字模时会出现偏移。

万分感谢

楼主:
我熟悉熟悉   以前用哪个用惯了    这个还不怎么上手:)

网友D:
重新注册下就好了

网友E:
严重怀疑这个软件使用了freetype.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新注册下就好了

不行啊    网址都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怀疑这个软件使用了freetype.

我干脆吧软件上传好了    大家下载可以看看

楼主:
可以看看   这个软件还是很好用的   就是不知道作者怎么连论坛都注销掉了

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会写上位机的也可以参考这个写一个出来 (这样会不会侵权啊

网友F:
换个电脑装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电脑装上就可以了

真的?

你那边可以了吗?

那是不是我再装一遍系统也能用了?

网友G:
是不是跟注册有关系啊 ?

网友H:
影响中,我以前用是一样;
写软件的人,故意这么干的;
后面只能自己改16进制的代码了;

或者换软件吧

网友I:
把电脑的时间调前几年,或许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跟注册有关系啊 ?

恩  是的   注册到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影响中,我以前用是一样;
写软件的人,故意这么干的;
后面只能自己改16进制的代码了;

昨天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查的。把那一横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电脑的时间调前几年,或许就解决问题了。

我试了一下    行不通额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

你那边可以了吗?

我这边可以的,用了五年到期了,重装了一下系统也可以用,换台电脑也可以用的,你试试吧,但我不保证你这边能用字模III很好用,一直用这个,PCtoLCD2002这个软件也挺好的,也在用,楼主不妨看看

网友J:
寻找字模软件ing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昨天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查的。把那一横去掉了

恩,确实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可以的,用了五年到期了,重装了一下系统也可以用,换台电脑也可以用的,你试试吧,但我不保证你这 ...

恩是的  我也感觉字模3挺好用   用习惯了   用其他的感觉有点友好了  (纯属个人赶脚,没有对其他软件有任何诋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恩,确实是这样的;

我错啦     原来软件自带注册机的
打开后输入机器码

。。。。。。。。。。。。。。。。。。。。。。。。。。

用了这么久都没注意过文件夹里的那个exe文件。。。

楼主:
我发那个可以下载下来用啦   刚发现他还带有一个注册机: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可以的,用了五年到期了,重装了一下系统也可以用,换台电脑也可以用的,你试试吧,但我不保证你这 ...

不用重装系统啦   字模文件里有个注册机 刚发现这个,估计你以前也没注意过吧:P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用重装系统啦   字模文件里有个注册机 刚发现这个,估计你以前也没注意过吧 ...

肯定要注册机注册的,不然没法用,取模时会有一条横线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发那个可以下载下来用啦   刚发现他还带有一个注册机

嗯,我也发现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要注册机注册的,不然没法用,取模时会有一条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我也发现了,,,谢谢了。。。

不客气: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