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口-信号链] 请问一下,TI有没有类似于光耦的24V 5V隔离的?I722x系列的似乎都是5V 3.3V的

楼主(2015-08-19):
请问一下,TI有没有类似于光耦的24V 5V隔离的?I722x系列的似乎都是5V 3.3V的

网友A:
这个隔离非常重要的,在电路设计中是少补了的。

网友B:
德州仪器 (TI) 提供各种基于电容式的电隔离器件. 就是 ISO72x
但是没有看到光耦器件的介绍.

网友C:
TI确实没光耦的,你可以看看东芝的,都是好东西
http://toshiba.semicon-storage.com/cn/product/opto.html

楼主:
我是说,TI的有没有电压在二十多V的器件啊?

网友B:
TI 提供基于电容式的电隔离器件, 是5V ~ 3.3V的,优势在高速高性能长寿命.

网友D:
据我所知TI的没有,看看别的吧。

网友E:
没用过的 。

网友F(2015-09-25):
好像没有吧,用别的公司的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