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层板绘制资料

楼主(2015-08-19):
之前使用designer画的都是两层板,想学习四层板的绘制,又不知该如何下手,主要是不知道,和两层板相比有哪些需要不一样的地方,如,专门的电源层除了电源线的地方是否要铺地,表层和底层是否还要铺地之类的问题。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加泪滴好还是不加好?求大神分享绘制多层板的资料。

网友A:
建议在网上下载一些现成的多层板参考一下。

网友A:
这个别人是没有办法细致的告诉你的。我们现在画的最多的就是6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网上下载一些现成的多层板参考一下。

哦!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了。。。

因为每个项目对板子的层数和布线要求是不一样的。只有先参考教程,看大的方向是个什么样子,以后在根据不同项目进行针对性的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每个项目对板子的层数和布线要求是不一样的。只有先参考教程,看大的方向是个什么样子,以后在根据不 ...

恩,谢了,我还想问一个!四层板有一个专门的地层,那么信号层还需要地线吗?!还是说所有的地通过盲孔接到地平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了,我还想问一个!四层板有一个专门的地层,那么信号层还需要地线吗?!还是说所有的地通过盲孔接 ...

不需要了。用通孔连接。不是盲孔

网友B:
搜《Protel99SE多层电路板设计与制作》还有配套视频、多层板实例 用ad都可以打开的

别计较99SE版本有点老,操作基本一致的,认真学习上手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Protel99SE多层电路板设计与制作》还有配套视频、多层板实例 用ad都可以打开的

别计较99SE版本有点老 ...

谢了,我找找看。刚开始多层板画法,不太懂,麻烦你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了。用通孔连接。不是盲孔

你好,如果是通孔的话,不打穿到另一面了,不应该是信号层需要地的一面到地平面打个孔嘛,另一信号层那一点又不需要地。是我想错了;还是基于成本考虑,不打盲孔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如果是通孔的话,不打穿到另一面了,不应该是信号层需要地的一面到地平面打个孔嘛,另一信号层那一 ...

你考虑的太多了。通孔即可。盲孔也可以。不但成本高,没这么必要。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先弄本书来看一下基本的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还是先弄本书来看一下基本的理论。

恩,先买本书,回来看看!再次表示感谢!!!: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