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OV5640 图像向上翻滚

楼主(2015-08-19):
大家好,
       我用bsp里面的dvp接口的ov5640驱动运行的时候,图像在启动时会往上面翻滚一帧,然后就正常了,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设置的有问题吧

大概是什么的设置问题呢

网友B:
估计初始化后就正常了!

网友C:
查看第一帧是如何切入的,

网友D:
看看第一帧的代码是如何导入的

网友E:
楼主你好,关于你帖中的问题,建议你到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community/imx/content来提问。

楼主(2015-12-17):
问题解决,重新烫一下晶振就没事了

网友F:
这种解决办法都行......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