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19】同一负载,输出功率和启动电流的关系

楼主(2015-08-19):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同一负载下,为什么不同功率模块输出功率越大,启动电流也越大?

网友A:
由公式:P=U*I 可见,电压V增高或电流 I 增大都会使功率P增大 ,所以说负载R一定时,电压提高了,电流变大,功率便增大了,看一下公式:I=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公式:P=U*I 可见,电压V增高或电流 I 增大都会使功率P增大 ,所以说负载R一定时,电压提高了,电流变大 ...

答题速度好快呀:)

网友B:
功率大的模块输出电容也大,电源模块带的容性负载越大,产品启动瞬间需要向后级提供的能量就越大,所以电流大

网友C:
应该功率大的模块是输出端的电容比较大,给电容充电的电流较大。

网友D:
功率大的模块,其输出端的滤波电容越大,启动电流也就越大。

楼主:
【参考答案】对于功率大的模块,输入端的过流点更大,因此功率大的模块,在相同负载下启动电流相对会大。

网友E:
这个没赏?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