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DC-DC 输入30-80V 输出:4V/4A

楼主(2015-08-19):
手上有一个电动车的方案。里面有一个电源需求4V/4A
之前有个想法,想拿市面上的常用AC-DC充电头来改变压器绕线比来达到设计目的,
我的想法是AC也是先变成DC然后才进行DC-DC。但一直都没搞没成功,也不知道问在哪。
想问一下论坛上的大神,我这个思路是否正确?
电源要求如下:
输入电压:30-80V
输出电压:4.0V
输出电流:>4A
工作方式:隔离
体积要求:约为苹果充电器大小
如果有合适的方案请联系。

网友A: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可以用普通的电源改,但不能仅仅是改变绕线的圈数,很多地方都要改的,你一直没有改成功,估计就是仅改了变压器,其它的地方没改,例如CS电阻、MOS、输出二极管、反馈环路等等,这些都要相应的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思路是正确的,可以用普通的电源改,但不能仅仅是改变绕线的圈数,很多地方都要改的,你一直没有改成功 ...

谢谢版主支持,感觉有有一些理论上的支持才容易改成功,不然没目标改动找不到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相关芯片 就是太贵。QQ 394233008

我加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