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zet6定时器ETR测量外部脉冲

楼主(2015-08-19):
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帮助:
1.定时器测量外部脉冲,当脉冲达到arr时,定时器进入中断,我想请问中断执行程序时定时还会继续计数吗?

网友A:
会;
不过进入中断后:清下0或读取寄存器的值,重新开始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
不过进入中断后:清下0或读取寄存器的值,重新开始计数;

我想在请问下;我设置系统时钟为72MHz,定时器不分频,用定时器ETR引脚测量波形发生器产生的正弦波,通过串口答应数据观察,在低频率的时候测量比较精准,超过20KHZ后误差就会线性增长,1MHZ时每次测量计数都少50。这个误差可能是硬件导致的,或者是定时器进入中断时产生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