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没有/sys/devices/system/cpu/cpuX/cpufreq节点?

楼主(2015-08-19):
如题:我使用的IMX6sabresd,内核版本为3.10.53,最近需要在内核起来后手动的查看和修改cpu的运行频率,但是我观察到我的sysfs文件系统中没有节点:/sys/devices/system/cpu/cpuX/cpufreq  ,参照网上,我在内核中勾选了如下选项:

但是这样还是没有cpufreq节点?请问还需要选择什么吗?
谢谢!

楼主:
系统启动的时候有两条**:
imx6-mx6-cpufreq imx6-cpufreq.0: failed to get regulatorscpufreq imx6-cpufreq.0:
imx6-cpufreq: probe of imx6-cpufreq.0 failed with error -2

网友A:
/sys/devices/system/cpu/cpuX/cpufreq下的cpufreq是一个目录,不是文件。相应目录下的内容如下:
root@android:/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 # ls
affected_cpus
cpuinfo_cur_freq
cpuinfo_max_freq
cpuinfo_min_freq
cpuinfo_transition_latency
related_cpus
scaling_available_frequencies
scaling_available_governors
scaling_cur_freq
scaling_driver
scaling_governor
scaling_max_freq
scaling_min_freq
scaling_setspeed
stats
root@android:/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 #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devices/system/cpu/cpuX/cpufreq下的cpufreq是一个目录,不是文件。相应目录下的内容如下:
root@and ...

我知道,少的就是这个目录

网友B:
这是Linux系统吧?还不会用呢。

网友C:
还没有弄过,不过,看样子,应该还有其他的选项,你没有勾选上......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选项

楼主你好,关于cpu频率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 bootargs中添加:

"arm_freq=800"
假如你要设置频率为800Mhz的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关于cpu频率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 bootargs中添加:

"arm_freq=800"

学习了......

网友A:
FSL_TICS_Rita 2015-9-1 17:52
楼主你好,关于cpu频率的设置,你可以在uboot bootargs中添加:

"arm_freq=800"
假如你要设置频率为800Mhz的话。

其实关于CPU的频率,主要看CPU是那个类型的,本身是800M的还是1G的。所以不用设置,核心会自动匹配。
如果是降频的话,可以使用uboot参数设置的方法。对于fsl的cpu来说,主频和CPU标配的最好。

网友E(2017-03-22):
楼主解决了吗?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配置选项都选了,但是没有节点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