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蛋疼的 STM32F103 的 I2C

楼主(2015-08-19):
芯片:STM32F103CBT6
EEPROM:AT24C08B-TH-T
应用:STM32F103CBT6 通过 I2C 访问 EEPROM:AT24C08B-TH-T
问题:有个别 STM32F103CBT6 打开 I2C 后 BUSY 位就一直显示为忙,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 SDA 和 SCL 都是高电平,换个新的 STM32F103CBT6 就 OK,绝对是STM32芯片的问题,与程序和外部线路无关,肿么回事?这STM32也太水了吧?!

网友A:
不知道那是那年听说的,貌似11年吧
听说ST的IIC与别家的有点差异,好像是版权的问题,不知道现在的咋样
不过,如果硬着要用,也直接用IO口模拟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那个玩意儿坏了?静电打穿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那个玩意儿坏了?静电打穿了吧

你又来了,其实ST的IIC硬件上貌似以前真的很不好
不知道现在咋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又来了,其实ST的IIC硬件上貌似以前真的很不好
不知道现在咋样 ...

还不欢迎我发表意见啊?那以后不发就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不欢迎我发表意见啊?那以后不发就是

不是这个意思啊,多来分享吧
我也顺便来拿积分

网友C:
可以看看香水城版主发的,关于IIC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公司的 IC 是奇葩的。一个急速ST公司的I2C , 另一个就是MICORCHIP的I2C

I2C 排名榜:

你的这个结论是如何产生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有两个公司的 IC 是奇葩的。一个急速ST公司的I2C , 另一个就是MICORCHIP的I2C

I2C 排名榜:

第一觉得nxp和飞思卡尔
那个pe真不是盖的

网友F:
用模拟IIC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G:
一直在用模拟IIC,模拟SPI,最近在用模拟UART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一直在用模拟IIC,模拟SPI,最近在用模拟UART

Uart太耗性能了吧

网友H:
不要问肿么回事啦,用模拟IIC吧,我是我得出的一条经验,不要不服,你应全信。

网友I:
不会吧,最近在做IIC的点阵。。。到时候不行,也模拟算了~

网友J:
这么多年都是软件模拟IIC

网友K:
ST的I2C搓是搓了点,但是还能用,
软件模拟就算了吧,下面是I2C Master
{
    //此处省略
}

网友L:
先把SDA,SCL拉高,再复位IIC.

网友M:
还是用模拟的吧,确实不敢在产品中用硬件的I2C,怕万一出了问题

网友N:
翻翻我的老帖子:lol

网友O:
I2C Master用模拟的还行,I2C Slave用模拟的就很难受了

网友P:
103的IIC本来就不好用,当年被坑过

网友Q:
STM32F3的I2C是新的IP,应该比F1好用了。

网友R:
IIC的功耗怎么样,有多高

网友S:
感觉还可以的,用硬件中断处理的方式,有极速的感觉

网友:
软件模拟我以前51就会,用硬件的,我经常搞坏

网友T:
使用F411的I2C很好用,没有问题。

网友U:
楼主有没有尝试系统复位一下

网友B:
东西有缺陷,你现在能用,没问题,可能到某一天突然就

网友:
这么多年都是软件模拟IIC

芯片资源没有I2C的话只有模拟了,如果有的话直接用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一定按照协议的方式操作

网友V:
诚心寻求反汇编 逆向高手长期合作 最好在广州周边的 沟通比较方便 主要帮我把程序反汇编出来 找到程序里面的算法格式 程序接口 数据库 及通讯协议 骗子勿扰 QQ 348286236 加好友时 备注 汇编 逆像

网友W:
最近也在搞IIC,也是这个问题
查到帖子,如下:STM32 中的 I2C 接口被设计成为主从自适应接口,并充许多个主机共享一条 I2C 总线。I2C 接口在被使 能之后,会不断的检测 SCL 及 SDA 的电平与跳变。当发现有低脉冲出现在 SCL 或 SDA 上时,则认 为总线进入了 Busy 状态,其 Busy 标志会置‘1’,直到在总线上检测到一个符合要的停止条件之 后,才认为总线回到了空闲状态,这时由硬件清除 Busy 标志。当 I2C 接口认为总处于 Busy 状态且不 是由自己占用时,会拒绝向总线上发送信号,因为它认为此刻 I2C 总线正在被其它的主机所使用。这时 向 I2C 接口发命令,要求产生起始条件,会导致总线仲裁失败。要从这种状态退出,首先要保证总线是 处于空闲状态,即 SCL 和 SDA 都为高电平。然后,通过将 CR1 的 SWRST 置‘1’然后清‘0’来复 位 I2C 接口,以达到清除 Busy 标志回到空闲状态目的。

摘自香水城版主的https://bbs.21ic.com/icview-726814-1-1.html

建议还是用模拟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