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板过孔

楼主:
PCB双层板看到上面有大量的过孔,很多都没有用到的,这些过孔有什么用啊?有没有详细讲解?

网友A(2015-08-19):
你画过几块板子后,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B:
散热吧,可能!

网友C:
均衡电位、降低阻抗、提高载流能力等等。

网友D:
大多是为了降低信号和电源回流路径的阻抗。没事了多想想你画的板子中信号的回流路径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