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这个正弦波产生电路,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5-08-19):
产生50Hz正弦波,频率通过电位器微调,请问这是什么原理?网上找不到类似的拓扑结构。

multisim文件:

网友A:
只要能用即可,慢慢研究原理。

网友B:
这种电路叫做正交振荡器。

网友C:
好复杂的感觉。。。。。。。

网友D:
二级移相节,加一级放大节,构成低频,外加幅度反馈电路控制放大级的反馈比例,实际上控制负反馈糸数,幅度与基准电压比较经过I节滤波生成一个误差直流电压控制一个可变电阻(埸效应管代替)。

网友E:
6楼讲得很有道理(尤其最末一段儿)。不过呢,既是移相,何来正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6楼讲得很有道理(尤其最末一段儿)。不过呢,既是移相,何来正反馈

我有点错误,应是负反馈糸数,积分电容不理情况下,放大节与后面的那积分节构成中环的负反馈的反馈糸数。不然这个直流反馈是正反馈了,失去控制作用了。

网友D:
实际上有二个反馈,一个是产生正反馈形成波形,另一个直流负反馈稳定幅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有二个反馈,一个是产生正反馈形成波形,另一个直流负反馈稳定幅度。 ...

若是移相选频振荡,无所谓正反馈之说
增益的反馈控制,与“放大电路负反馈”更是2个不同概念

网友F:
楼主电路应该是:运放双积分环或双延迟环低失真正弦波振荡器改型。
标准双积分环低失真正弦波振荡器:

网友G:
这种电路叫做正交振荡器。

正交振荡器要三级积分电路,电路中确实有三个积分器,不过这个电路不像。。。

网友G:
另一个直流负反馈稳定幅度。

第三个积分器应该是获得稳定幅度的。

网友H:
盯着看了半小时,没明白

楼主:
这几天一直忙别的工作,周五又调试了一小时这个电路,我自己没见过这东西,这个电路是国外仪器上的,确实能震荡。
目前有问题——想通过R2调整振荡频率至50Hz,却发现U1C输出处,存在稍微的削顶。
我在multisim里仿真,R2、R5、R6三处都能同时影响输出频率和幅度,我也根据仿真给的线索去调试电路,还发现了,输出正弦波的正半周和负半周不对称。

这个电路用来产生50Hz幅度稳定且不明显失真的50Hz正弦信号,很难调试;
如果是我却做方案,我不会用这东西,因为我实在看不出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系统里有MCU,直接加个DAC就能产生了,比这东西稳定准确的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忙别的工作,周五又调试了一小时这个电路,我自己没见过这东西,这个电路是国外仪器上的,确实能 ...

如果精度不高的话,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当初作电表校验台的基准50HZ的6路信号就是用DAC做.16位,1024点.还是用温补晶振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忙别的工作,周五又调试了一小时这个电路,我自己没见过这东西,这个电路是国外仪器上的,确实能 ...

同感。这种正交振荡电路用材料太多,性能却并不是很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感。这种正交振荡电路用材料太多,性能却并不是很好。

成本低啊,用MCU+DAC+滤波器方案成本会高很多,只能用在高精度的项目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成本低啊,用MCU+DAC+滤波器方案成本会高很多,只能用在高精度的项目上.

用MCU成本未必高。
此 电路使用了一片四运放,两支三极管,一支场效应管,尤其是还使用了一片电压基准。
用MCU,不必使用D/A。对50Hz频率来说,用PWM加无源滤波已经足够好,失真做到1%以下不成问题。
如果原有MCU的PWM功能并没有被使用,那么增加这么一项功能几乎被需要什么成本。
原电路振荡频率需要人工调整,但用MCU则50Hz输出频率完全取决于石英晶体,非常可能不必调整。人工调整的成本也必须考虑在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MCU成本未必高。
此 电路使用了一片四运放,两支三极管,一支场效应管,尤其是还使用了一片电压基准。
...

此言差矣,MCU需要电源,稍微要准确的频率必须要用外部晶振,还有要需要已知幅度的50HZ必须要用反馈回路,也就是说要幅度控制,需要AD,如果不要AC-DC的话,软年上计算交流幅度(对MCU是个较大的压力),对谐波波泄漏要求高的,要有有源滤波器,高频的开关脉冲,对后续的滤波要求低,,还有输出要由缓冲驱动,同样还要有基准电压IC,还有人工(写代码)的成本。综合起来,稍微有点样子的性能硬件成本少不了。还加上代码成本。不合算。对性能不要求,开环控制另当别论。

网友I:
状态变量式滤波加AGC稳幅组成的超低失真振荡电路,
不是DA输出能比的

网友D:
要看LZ产生的信号用在什么地方,对精度和稳定度是不是有要求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此言差矣,MCU需要电源,稍微要准确的频率必须要用外部晶振,还有要需要已知幅度的50HZ必须要用反馈回路, ...

这就完全取决于楼主对此50Hz信号的要求了。
从楼主首帖图看,对此50Hz信号要求不可能很高。频率靠电位器调整,须知这些决定频率的电阻电容数值都是会随温度变化的,长时间稳定性更不能保证。50Hz信号的幅度稳定性更不敢恭维,虽然加了支Q2以补偿Q1的温度系数。
楼主在16楼也说了:发现存在轻微削顶,正负半波不对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就完全取决于楼主对此50Hz信号的要求了。
从楼主首帖图看,对此50Hz信号要求不可能很高。频率靠电位器 ...

这可能幅度过大原因,调试参数不是最佳原因,可以克服的。就要看LZ能否领会电路的设计原理了。国外的产品能做到,为何到他这里不行呢?即然商品化的产品肯定是可以的。不过人家是原创,知道电路的要点而已。说到底还是LZ对这电路不了解导致。还有上下半波不对称,幅度直流电压波动过大导致。抄出来的原理也不对,基准电压那部分有点怪怪的。二边都是接地电平了,怎么有一个负电平呢,只少基准那边不应接地,应接负电源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可能幅度过大原因,调试参数不是最佳原因,可以克服的。就要看LZ能否领会电路的设计原理了。国外的产品 ...

我忘记改正multisim里的电路了。参考阳极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言差矣,MCU需要电源,稍微要准确的频率必须要用外部晶振,还有要需要已知幅度的50HZ必须要用反馈回路, ...

你分析的很好。
我觉得以当前的IC技术,成本比这个方案低。这个电路不是我抄的,我也不懂这个震荡电路,我知道有别的拓扑的震荡电路。我就是对这个电路方案有意见。
因为仪器里是有MCU的,不止一颗。何必用这东西产生50Hz呢,缺点太多了,比如:幅度不准确、频率不准确、每个仪器的此电路都得去调试。

前面maychang老师说PWM方案就能实现这个50Hz(尽管MCU的PWM的调制方式产生谐波不够理想),即使使用DAC也不见得贵到哪去,有些MCU连ADC、DAC、VREF都集成了,好处多多,幅度精确未必要反馈,开环一样可以做到,比这个震荡电路精确的多。而且做好了,不用每个去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