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多机通信从地址模式切换到广播模式

楼主(2015-08-19):
pc上位机 <————>多个stm8  通讯方式 串口-- 485-- 串口
现在是想实现两种模式共存,模式一:上位机通过总线发某一单片机的地址,地址匹配的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模式二:上位机发一公共地址实现广播
手册上说,多机通信根据wake=0 or 1 分为两种模式 wake=0 空闲总线检测 wake=1 地址标记检测 现在实验地址检测模式成功。
问:主机需要广播时怎么实现从  地址检测切换广播模式

网友A:
楼主是哪种通讯的多主机模式啊? CAN ?

网友B:
是IIC,还是SPI,还是串口,不好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IIC,还是SPI,还是串口,不好讲

用的是串口,pc作为上位机,下面挂n个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哪种通讯的多主机模式啊? CAN ?

用的是 串口。pc挂n个stm8通讯。pc通过总线发地址,stm8把这个地址和自己UART_CR4的add相比较,匹配正确就一对一通讯。现在想实现pc广播功能,实现pc一对多发送数据

网友C:
串口可以实现广播功能吗

网友D:
可以的,建议楼主使用485或者c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建议楼主使用485或者can

现在用的就是 串口-- 485-- 串口,怎么实现广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可以实现广播功能吗

pc和单片机之间是485总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 串口-- 485-- 串口,怎么实现广播呢

现在是想实现两种模式共存,模式一:上位机通过总线发某一单片机的地址,地址匹配的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模式二:上位机发一公共地址实现广播

网友B:
挂了N个,就不好弄了,这个真不会。

网友E:
没弄过广播的,能不能来个循环一个一个的发

网友C:
到底能不能广播,怎么弄的,楼主

网友F:
可以用串口扩展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