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停机功耗讨论

楼主(2015-08-19):
我最近用stm8l做低功耗产品,用的是halt停机模式,但是功耗在180uA左右一直降不下来,我用了SPI和I2C,外部中断唤醒,在停机初始化中关闭了相应的时钟和所有外设的时钟,并对无用的IO口进行了推挽输出低处理,我用的系统时钟是16MHSI,没有对它进行处理,官方例程中也没有做处理,不知道有哪位大神可以指点我一下或者交流一下,谢谢啦

网友A:
先看器件手册,注意该MCU的功耗参数。如果你当前状态跟手册所载相当,那么就无法再降下来。关于低功耗态的操作方法以及IO的配置(不能盲目配置成推挽态),同样要看手册。

楼主:
是按照官方手册和例程配置的,功耗完全没达到那个指标,目前停机模式测得的功耗为200uA左右,感觉没进入停机模式

网友B(2016-04-13):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也是电流太大

楼主:
我按照官方文档和网上例子配置了GPIO为推挽输出,其他的都没开,不知道还要怎么配置,不知道时钟配置是否正确,用的内部HSI的时钟,停机时应该自动关闭了才对,唤醒后还要重新初始化单片机,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