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并联电阻

楼主(2015-08-19):
请问硅光电池受环境温度影响吗?影响的话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电阻,多大阻值的比较合适?

网友A:
当然跟环境温度有关。并联电阻只是提供一个负载,并非绝对需要,你不能照猫画虎,必须根据实际应用来决定合理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