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帮忙分析一个PNP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5-08-19):
看到一个电路及其说明,但我还是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实现的。
电路图如图所示:
电路说明:
1)电路中Input的电压范围是0VDC~140VDC,电流范围是10mA~20mA。
2)该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当Input为48VDC~140VDC时,IO_IN输出高电平(5V),当Input为0VDC~24VDC时,IO_IN输出低电平。
3)D2的作用是提高Input电流的温度稳定性。
4)Q1和R1、R2、D2组成一个电流源,给光耦U1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流,不受Input电压变化的影响。
5)光耦U1导通的输入电流最低要求为1.6mA。
我的问题:
1)D1的作用是什么?
2)怎么计算出Input为48VDC~140VDC时,IO_IN输出高电平(5V),Input为0VDC~24VDC时,IO_IN输出低电平?
谢谢!

网友A:
楼主说是共基极,可集电极连电源都没有,管子如何工作?

这不是共基极电路,仍然是共发射极电路,只不过发射极上串联了电阻R1,形成负反馈而已。这实际上就是个普通的一支三极管的恒流电路。
你改用NPN管,INPUT端变成电源负端,GND改电源正端,稳压管反过来,电源电压为48VDC~140VDC,就容易看出来了。如果还看不明白,最好R1、D2、R2和三极管竖起来画,容易看清楚。

网友B:
U1 是什么东西???输入一个4.4mA的恒流干嘛用呢?

磁场强度的传感器?

网友C:
左部就一个0或4亳安半的电流发生电路,以脉冲或开关电流形式传至U1初级
L/H的临界值为40V,由D3D4粗略确定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不要强制划分共基共*接法

网友D:
怎么计算出Input为48VDC~140VDC时,IO_IN输出高电平(5V),Input为0VDC~24VDC时,IO_IN输出低电平
由D3D4粗略确定
说的对,是靠D3+D4实现。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无法使得D3+D4导通,霍尔电流传感器就没有电流,输出就是0电压。
如果输入是大于0的,不会有负电压,D1可以去掉,如果输入电压负值太大,会击穿三极管的BE

网友E:
电路图无法完成电路说明所指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是共基极,可集电极连电源都没有,管子如何工作?

这不是共基极电路,仍然是共发射极电路,只不过发 ...

谢谢提醒,我真的搞错了:$
按你说的方法改了一下,终于看清楚了是共发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部就一个0或4亳安半的电流发生电路,以脉冲或开关电流形式传至U1初级
L/H的临界值为40V,由D3D4粗略确定
...

怎么计算出0或4.5mA?能帮忙给出计算过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图无法完成电路说明所指定功能!

为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请赐教,谢谢!

就楼主的电路说明的第2点要实现的功能而言,这个电路不是很适合;
“该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当Input为48VDC~140VDC时,IO_IN输出高电平(5V),当Input为0VDC~24VDC时,IO_IN输出低电平。”---那输入在24V~48V的时候,电路该怎么样?

网友G:
参考这个电路。Q1、Q2差分电路改成比较器更好。

C2多余了吧
C2多少耐压啊?不会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参考这个电路。Q1、Q2差分电路改成比较器更好。

140V的时候,电流达到20mA极限咯,功耗发热有点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计算出0或4.5mA?能帮忙给出计算过程吗?谢谢!

由D2决定了R1两端恒4.5V,Ie=4.5mA=Ic

网友H:
就这功能没必要这么麻烦,输入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48V的稳压管到光藕就可以了,顶多前面在加一个保护的TVS,当电压超过48V击穿稳压管驱动光藕,低于48V输出O,你非要留24V的空档另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就这功能没必要这么麻烦,输入接一个限流电阻再接48V的稳压管到光藕就可以了,顶多前面在加一个保护的TVS, ...

倒也是个不错的思路,回差其实是不是也可以放到后面来处理?

网友I:
25V~47V之间是怎么回事?…

网友C:
前面大家做的是依照手头电路分析功能与特性
依据给定要求设计或改进电路则是另一种工作

对输入H/L电平,输出1/0电流要求,取临界电压标称值40V是合适的。
可能U1有要求初级恒流4.5mA左右,如此,采用简单48V稳压管直接驱动Ul方案,不能保证电流稳定,且稳压取值未留出余量

那么整个电路是否有改进余地,值得商商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面大家做的是依照手头电路分析功能与特性
依据给定要求设计或改进电路则是另一种工作

下图这样是否电流比较恒定(按光耦2mA电流考虑),可改变右下角电阻调节光耦电流:

网友F:
感觉楼主的电路功能,就是判断是低压电源接入,还是高压电源接入;
由于检测电压范围太大,所以使用了个简单的恒流电路来驱动光耦;
判断的阀值电压设定在36V左右,应该会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的电路功能,就是判断是低压电源接入,还是高压电源接入;
由于检测电压范围太大,所以使用了个简 ...

赞同19楼认识,那么18楼图是不是就过分了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赞同19楼认识,那么18楼图是不是就过分了呢

如果只是为了判断电源电压的不同,楼主贴的电路也挺不错;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会用U1这样不常用的元件。

网友C:
实际上这个题目可以也应当翻成电路设计语言——当输入高电平的最小值不大于48V-10%时,驱动光耦为“1”;当低电平最大值不低于24V+4V时,驱动为“0”。

楼主(2016-04-08):
引用 网友F:
感觉楼主的电路功能,就是判断是低压电源接入,还是高压电源接入;
由于检测电压范围太大,所以使用了个简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部就一个0或4亳安半的电流发生电路,以脉冲或开关电流形式传至U1初级
L/H的临界值为40V,由D3D4粗略确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是靠D3+D4实现。
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无法使得D3+D4导通,霍尔电流传感器就没有电流,输出就是0电压。 ...

你的意思是,D1的作用就是保护三极管的BE不被击穿?

网友J:
没有交流输入,讨论是共射还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没有意义,只要偏置合适即可

网友J:
没有交流输入,讨论是共射还是共基极放大电路没有意义,只要偏置合适即可
当输入大于等于DC48V时,Q1的射极电流为(5-0.6)/1k=4.4mA,R1分压4.4v,D3D4合起来39v,光耦器件这时得到足够的电压使它点亮,从而使输出接到+5v;当输入小于DC24v时,光耦器件无法点亮,输出被拉低接地;当处于DC24-48v时,光耦可能发出的光强不够,使光耦后级不能完全截止或导通,既不能拉高也没有拉低,相当于 5v--R-输出-R-GND 这样的电路,处于未定义逻辑状态。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就楼主的电路说明的第2点要实现的功能而言,这个电路不是很适合;
“该电路实现的功能是当Input为48VDC~1 ...

24~48随便是什么都可以接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