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AD外部参考基准值软件设置

楼主(2015-08-19):
The ADC resets to the ADC off state. When powering up the ADC, use the following sequence:
1. If external reference is desired, enable this mode using bits 15-14 in the ADCREFSEL Register. This
mode must be enabled before band gap is powered.
2. Power up the reference, bandgap, and analog circuits together by setting bits 7-5 (ADCBGRFDN[1:0],
ADCPWDN) in the ADCTRL3 register.
3. Before performing the first conversion, a delay of 5 ms is required.

跟据手册所说,若是利用外部基准,则对ADCREFSEL寄存器进行配置进行配置,但是必须在带隙上电之前配置。所以我在

InitAdc()程序里进行配置,配置如下:

AdcRegs.ADCREFSEL.bit.REF_SEL = 1; //选择外部参考电压为2.048v
AdcRegs.ADCTRL3.all = 0x00E0; // Power up bandgap/reference/ADC circuits
DELAY_US(ADC_usDELAY); // Delay before converting ADC channels

请高手指教,为什么结果跟内部3v参考时,结果一样?

网友A:
15-14 in the ADCREFSEL  应该是2bit把

网友B:
代理销售全系列TI(DSP)   XILINX  可以提供全方位技术支持:
QQ:2355711248

网友C:
设置的时候注意数据的位数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