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纯白一枚,想入门

楼主(2015-08-19):
纯白一枚,所在行业检测仪器类,有部分产品使用单片机。所用型号为atmega64a。

单位仪器所需单片机工作性能不复杂。温度传感器、温控仪、加热/制冷、电机、时间继电器;

上述元器件如果通过单片机整合后可取代部分,减少元件器成本及空间。

目前想入门,听51 arm 各种名词乱入,不懂。如果购买哪款开发板比较合适。求注意事项。。感谢。。

网友A:
根据功能需求选CPU和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功能需求选CPU和板子

求具体指导。。

网友B:
你说的型号是AVR的,现在使用得很少了,现在流行STC51与STM32,你的功能要求比较简单,使用STC51已经绰绰有余,51单片机主要发展历程:AT89C51系列-STC89C52系列-STC12系列-STC15F系列-STC15W系列(最新主流),STC15W系列主要特色:高速、不需要外部晶振与复位电路、不需要编程器与仿真器即可高效开发单片机产品,程序保密性好(无法**),程序空间大(64K),RAM空间4K,4个串口、5个定时器、带A/D转换器、价格低廉、学习简单等等。若需学习,可加入群先了解,
QQ群: 324284310   验证:51单片机,邮箱:xgliyouquan@126.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具体指导。。

如果想求入门,得找个资料比较全的,至于有没有技术支持都不重要,因为你追求的是先入门,或者说你可以先找个MSP430,或者是STM8的板子入门,等弄的差不多的时候可以考虑32位的处理器。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根据你的学习结果来选择那个厂家的CPU进一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求入门,得找个资料比较全的,至于有没有技术支持都不重要,因为你追求的是先入门,或者说你可以先 ...

谢谢,目前两种思路。不知道那条路比较合适求指导

买一块avr 的开发板,看见淘宝上有买。学习一些硬件知识。软件问题暂时不考虑。因为涉及编程。这种思路就是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的方式。可能学习的不够系统,但是能早点应用。如果这样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还是说这样的思路会有问题?

还有一种就是从头开始,您之前提的从基本开始,这样一来会不会对应用来说就时间长了点。请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型号是AVR的,现在使用得很少了,现在流行STC51与STM32,你的功能要求比较简单,使用STC51已经绰绰有 ...

谢谢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两种思路。不知道那条路比较合适求指导

买一块avr 的开发板,看见淘宝上有买。学习一些硬件知 ...

想尽快解决问题可以考虑AVR,如果想适应市场需求的话建议重新选一种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尽快解决问题可以考虑AVR,如果想适应市场需求的话建议重新选一种CPU。 ...

谢谢您,这些芯片不同涉及到硬件的不同吧。里面程序还是能通用的?

如果现在学习的avr,后面要转其他芯片的,主要是配套的板子有区别。还有其他会涉及么。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些芯片不同涉及到硬件的不同吧。里面程序还是能通用的?

如果现在学习的avr,后面要转其他芯 ...

avr就很好,除了性价比不是太好。
现在arduino一直再用avr的mcu,卖的也挺火

网友C:
另外,不要被4楼误导了。
stc的51单片机只有学生采用的多,在整个行业市场占有率非常低的。
那个什么51单片机的发展趋势也不对的,只是stc一家的51单片机。代表不了整个行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这些芯片不同涉及到硬件的不同吧。里面程序还是能通用的?

如果现在学习的avr,后面要转其他芯 ...

基本硬件都差不多,后期软件移植也比较容易。就目前而言,你追求的是解决问题。先从AVR入手。

网友D:
AVR/PIC还是值得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硬件都差不多,后期软件移植也比较容易。就目前而言,你追求的是解决问题。先从AVR入手。 ...

明白了,那我还是得去买块AVR得开发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不要被4楼误导了。
stc的51单片机只有学生采用的多,在整个行业市场占有率非常低的。
那个什么51单片 ...

哈哈,非常感激热心人。。。打算入快开发板满满小白路,以后还请大家关照。

网友E:
建议就从这个mega64开始学,买片子搭个最小系统,弄个AVRISP编程器,再用AVRSTUDIO编译+下载
AVR比较麻烦的是熔丝位,不过可设置常用的值,之后不要随便更改

学单片机,不如叫玩单片机,祝玩途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就从这个mega64开始学,买片子搭个最小系统,弄个AVRISP编程器,再用AVRSTUDIO编译+下载
AVR比较麻烦的 ...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以后请多指导

网友F:
入门建议stm8s 买的开发板有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学会了就入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入门建议stm8s 买的开发板有寄存器版本和库函数版本,学会了就入门了

如果买mega64的开发板会有什么不同?

会对入门有什么影响?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明白了,那我还是得去买块AVR得开发板。谢谢。

AVR的开发板还需要下载器,STC的开发板不需要专门的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AVR的开发板还需要下载器,STC的开发板不需要专门的下载器

这里可以贴淘宝地址么。。我看到淘宝上有卖AVR开发板的,配一套AVR  USB-ISP下载线,不知道是否能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可以贴淘宝地址么。。我看到淘宝上有卖AVR开发板的,配一套AVR  USB-ISP下载线,不知道是否能学习了 ...

好像可以

楼主:
我没有权限发表链接。哈哈
:(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没有权限发表链接。哈哈

等你等级高了自然有权限,买一套开发板加下载器肯定可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你等级高了自然有权限,买一套开发板加下载器肯定可以学习了

好的,谢谢。努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买mega64的开发板会有什么不同?

会对入门有什么影响?

一样的,入门是了解到基本的构架以及基础操作吧。
我建议stm8s是因为我个人是从这里入门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的教程都有,并且对于之后上手stm32有好处。
楼主还是要搞清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吧,楼上的各位建议也都很好。
所以勇敢迈出第一步,之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

网友H:
不要搞AVR了
直接玩ST
AVR越来越僵化了

楼主:
刚刚拍了AVR开发板。就这条路走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