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外部晶振会出现死机的现象,改用内部晶振和复位后不再出现死机了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8-19):
我用的PIC18F24k20,刚开始使用外部4M晶振,设置为XT模式,并且使用外部复位电路,复位端接10K电阻接3.3v,使用空气开关不停的断电再上电,两天测试下来,会出现两三次的死机现象,测试复位电路晶振起振时间较长;去掉外部晶振和外部复位电路,使用内部4M晶振和内部复位电路,未见出现死机现象;再次加上外部晶振,设置为HS模式,照原来方法测试一天下来也未见死机现象,本人现在彻底是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求知道的大神们解释一下。

网友A:
2.4.3 LP、 XT 和 HS 模式
LP、XT 和 HS 模式支持使用连接到 OSC1 和 OSC2 的
石英晶体谐振器或陶瓷谐振器 (图 2-3)。模式选择内
部反相放大器的低、中或高增益设定,以支持各种谐振
器类型及速度。
LP振荡器模式选择内部反相放大器的最低增益设定。LP
模式的电流消耗在三种模式中最小。该模式最适合驱动
具备低驱动级别规格要求的谐振器,例如,音叉(Tuning
Fork)型晶振。
XT 振荡器模式选择内部反相放大器的中等增益设定。
XT 模式的电流消耗在三种模式中居中。该模式最适合
驱动具备中等驱动级别规格要求的谐振器。
HS 振荡器模式选择内部反相放大器的最高增益设定。
HS模式的电流消耗在三种模式中最大。该模式最适合驱
动需要高驱动设定的谐振器。
图 2-3 和图 2-4 分别给出了石英晶体谐振器和陶瓷谐振
器的典型电路。

网友A:
HS是使用超过4M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XT是使用1M到4M的石英晶体振荡器。
LP是使用低于1M的陶瓷振荡器,不是什么感抗震荡
上述都是用外部晶振,只是所用晶振的材质和频率不同。
RC是不使用外部晶振,直接用内部的RC时钟电路。
其中HS和XT因为用石英晶体振荡器,所得时钟比较准确,适用于各种串口、can、TCPIP通信的场合。但缺点是频率大所以功耗也大。
用LP和RC的特点是功耗小,但LP频率低,陶瓷振荡器输出的时钟精度不够高,RC的误差更大。适用于不用通信的普通控制场合。
看datasheet后面的电气特性那一章就可以看到,用HS和XT的总比RC和LP的功耗大,频率越大,功耗越大。

网友B:
测一下晶体的激励功率或者说激励波形,看看是不是太小了。另外能用内部时钟的,肯定比外部晶体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