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SDB 的LVDS接口怎样与40引脚的液晶屏连接上

楼主(2015-08-19):
大家好,官方的i.MX6Q-SDB 开发板的只提供了LVDS接口,但那个不能直接与屏幕连接,我的液晶屏是40引脚的,怎样才能让次LVDS接口与屏幕的屏线连上,急 ,谢谢!

网友A:
你要知道你的液晶屏的通信协议啊,只知道几条腿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你的液晶屏的通信协议啊,只知道几条腿是不行的。

当然,我知道怎样修改驱动,假设其它的都没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接口之间要怎样连线

网友B:
做个转接板吧,把开发板的信号跟屏的信号对应起来,不过感觉你那个屏40pin的接口,里面应该多了一些背光偏置电压等管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我知道怎样修改驱动,假设其它的都没问题的情况下,这个接口之间要怎样连线 ...

这个是肯定因为通信针脚是不同的吧?需要变换电路或者转换芯片进行数据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转接板吧,把开发板的信号跟屏的信号对应起来,不过感觉你那个屏40pin的接口,里面应该多了一些背光偏 ...

恩,是的

网友C:
这个就应该做个转接器,比如用相关的芯片做好,然后安装到小盒子里,就可以用了。

网友C:
或者把转接器做到你的电路板上,就有了针对你40脚的接口了。

网友D:
看下屏的手册,看是否要用解码芯片

网友E:
贴图和引脚定义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