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yocto编译最后得到的是zImage不是uImage

楼主(2015-08-19):
参考Freescale_Yocto_Project_User's_Guide.pdf,编译之后,得到u-boot.imx、zImage和fsl-image-qt5-imx6qsabresd.tar.bz2,为什么会没有生成uImage?我知道是可以用mkimage命令来让zImage变为uImage,但是每次都这样做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编译的时候直接生成uImage?

网友A:
用 yocto开发是用zImage格式的,自带版本的uboot支持该格式,不过还得用DeviceTree设备树。

网友B:
你在编译核心是加上make uImage就可以了。

网友C:
yocto编译得到的是zImage,是因为烧写工具烧写的就是zImage,3.0版本的内核烧写的才是uImage,根本就不需要把zImag转换成uImage

网友D:
新版的内核都用device tree了,使用zImage和*.dtb文件,不用uImage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答。因为刚从3.0版本升级到3.14版本,而且对yocto也不太熟悉。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对于3.14.18这个版本的BSP,下载的时候,应该使用的哪个mfg tool?我在官网上面能找到:IMX_6_MFG_L3.10.17_1.0.0_TOOL和IMX-L5.0.0-MFG-TOOL,但是没有看到有3.14相关的MFG tool。

网友E:
官网上有imx-3.14.28_1.0.0_ga-mfg-tools

网友F:
官网上imx-3.14.28_1.0.0_ga-mfg-tools下载页面已经不存在了。
yocto就可以编出mfg工具的,一直用不到所以我也没研究过。楼主可以研究一下啊,到时候别忘了把结果和大家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