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stm32f051 uart用DMA接收问题

楼主(2015-08-19):
我发现用dma接收uart数据的时候,同时打开RXNE中断时,RXNE中断没有触发,但关闭dma,只开RXNE中断可以触发,这是否正常?我主要想用RXNE中断计算接收了多少个数据,实现用dma接收未知长度数据。

网友A:
没有用DMA接受过,不清楚

网友B:
用了DMA的时候,就不会进入RXNE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DMA的时候,就不会进入RXNE中断了

确定吗,那我只能想其它办法了,谢谢

网友C:
没试过呢;
不过你可以用DMA计算接收了多少数据啊;

网友D:
用DMA的时候RXNE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B:
其实如果你想统计数据,还不如直接用中断接收,自己存放在ram,主循环再处理帧
或许根据dma读取的时候统计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你想统计数据,还不如直接用中断接收,自己存放在ram,主循环再处理帧
或许根据dma读取的时候统计 ...

本来想用dma提高效率,因为中断接收接一字节都要中断一次,如果stm32的串口有FIFO就好了,看来还是用中断接收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想用dma提高效率,因为中断接收接一字节都要中断一次,如果stm32的串口有FIFO就好了,看来还是用中断 ...

其实单单中断进去接收数据,然后直接放在自己模拟的FIFO
在main中循环读FIFO就可以了,这样也耗不了多少时间,而且FIFO还可以根据资源来设置
记得ST的,STR7的串口是带FIFO的,没记错貌似是32Byte吧
像STM32这种高性价比的,都是内部共用很多资源,最不爽就是USB与CAN混到一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单单中断进去接收数据,然后直接放在自己模拟的FIFO
在main中循环读FIFO就可以了,这样也耗不了多少 ...

USB和CAN混一起?这个我没用过,就不发表评论了,不过研究了一下stm32cube的uart驱动,感觉写得不怎么好用!

楼主:
怎么结贴,一直显示分配分数不对

网友E:
DMA搬移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统计?

网友F:
用DMA的时候,不会进入RXNE中断,是这样吗

网友G:
模拟的FIFO行吗

网友:
论坛处处有高人啊,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自己 太笨了。

网友:
这个uart,如何跟DMA合作工作,还是需要好好研究一下的。

网友H:
串口到DMA,不知道楼主要把数据放哪儿去

网友I:
我做过通过串口和DMA把数据写入到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到DMA,不知道楼主要把数据放哪儿去

放到环形buffer里

网友H:
原来Buffer是环形的。

网友J:
这里用空闲中断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