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和软件] CodeWarrior不不支持J-Link调试吗

楼主(2015-08-19):
CodeWarrior不不支持J-Link调试吗?官方的答复是CodeWarrior对J-Link的支持不好,建议换编译器,有用CodeWarrior+J-Link调试的吗

网友A:
-Link是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ARM内核芯片推出的JTAG仿真器。配合IAR EWAR,ADS,KEIL,WINARM,RealView等集成开发环境支持所有ARM7/ARM9/ARM11,Cortex M0/M1/M3/M4, Cortex A5/A8/A9等内核芯片的仿真,与IAR,Keil等编译环境无缝连接,操作方便、连接方便、简单易学,是学习开发ARM最好最实用的开发工具。产品规格:电源USB供电,整机电流 <50mA 支持的目标板电压 1.2 ~ 3.3V,5V兼容 目标板供电电压 4.5 ~ 5V (由USB提供5V) 目标板供电电流 最大300mA,具有过流保护功能 工作环境温度 +5℃~ +60℃ 存储温度 -20℃ ~ +65℃ 湿度 <90%尺寸(不含电缆) 100mm x 53mm x 27mm 重量(不含电缆)70g 电磁兼容 EN 55022, EN 5502 。

网友B:
J-link是支持最多的调试器,codewarrior肯定支持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k是SEGGER公司为支持仿真ARM内核芯片推出的JTAG仿真器。配合IAR EWAR,ADS,KEIL,WINARM,RealView等 ...

莫非真的与CodeWarrior配合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是支持最多的调试器,codewarrior肯定支持J-link

CodeWarrior10.6的调试工具选项里才开始有J-Link,飞思卡尔一直都是自己的专用调试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CodeWarrior10.6的调试工具选项里才开始有J-Link,飞思卡尔一直都是自己的专用调试工具 ...

飞思卡尔的不是用的cmsis-dap吗,那个是arm开发的

网友A:
应该不支持的,不是一家的东西的

网友C:
支持的!
安装新的组建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