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红外遥控波形】请版主和各位朋友帮忙

楼主:
大家好,最近我有个关于红外学习型控制器的课程设计。在查阅资料的同时我掌握了一些解法算法。也有点不解;我在淘宝上看到有这样的产品,号称万能学习,无论你用什么遥控都可以学习。但我找了好多遥控读它的红外码,于是我见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编码,是PHILCO空调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按一下按键发送的是两个50多个bit的编码。完全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那种9ms高电平4ms低电平的那种NEC码。对于这样子的遥控,我觉得淘宝上的产品不一定能学习成功。还有;有些单片机开发板是带了红外解码例子的,但我看了一下那些程序只是针对32bit那种典型的NEC码解码的,换句话说我要是用一些比较罕见的遥控编码,这样的程序就无能为力了是吗?

另外:如要要对一些比较奇怪的编码进行学习,这样的话就得先做研究,尽量多的了解市场上遥控器各种的编码,并在程序里面加以判断。。。这样的话程序实现起来的难度就要比专门学习常见遥控编码的程序要难很多咯。是这样子吗请问?

一次按键发射的波形

一次按键发射的波形

网友A(2015-08-31):
这种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整个红外波形学习进来,客观的它是什么进来就是什么。绝不能采用具有主观色彩的解码处理,几十万种编码你能解得过来吗?即使你把几十万种编码都分析好了,程序里需要几十万个判断分支,这样的程序只能呵呵!

网友B:
红外波不是很好做,现在做这个的人很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其他办法,只能把整个红外波形学习进来,客观的它是什么进来就是什么。绝不能采用具有主观色彩的解 ...

你们有没有红外码库,软件版的?

网友D:
万能型的学习型遥控前提就是所有编码都是加载在38KHZ里面的,然后进啥波,原封不动学啥波,发送就是按照数据原封不动的加载到38KHZ里面再发出去。不对的地方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