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2c通信距离问题

楼主(2015-08-19):
我的stm32f103通过i2c读rtc的数据,在同一块电路板上,100khz, i2c线长8.3cm,4.7k上拉电阻,通信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只要I2C总线上没有并排的干扰线,只要对地电容不大,不会有问题。

网友B:
这距离很近的

网友C:
问题不大。我们的距离比这还长,都跑到400khz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