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u-boot开机启动画面为红绿蓝三条杠

楼主(2015-08-19):
我用的是Linux系统,内核为linux3.0.35,u-boot为u-boot-2009.08。在打了官方的Patch to support uboot ** keep from uboot to kernel to Android for JB4.2.2_1.1.0-GA and L3.0.35_4.1.0-GA BSP (HDMI, LCD and LVDS)的补丁之后,自己改了部分程序,在19寸液晶屏双LVDS通道的显示屏上显示红绿蓝三条杠。想问问大神怎么修改参数?还有sudo dd  of=/dev/eMMC bs=1 seek=6291456 skip=54这个指令怎么用的?因为我实在EMMC上启动的,是在编译内核之前输入这个指令么?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02638-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HDMI和显示器直接连接的,得修改linux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802638-1-1.html
看看这个帖子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恩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找到了原因呢,为何显示三条色

网友C:
sudo dd  of=/dev/eMMC bs=1 seek=6291456 skip=54
这个命令是在PC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找到了原因呢,为何显示三条色

原因应该找到了,因为我没有把要显示的图片放到指定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udo dd  of=/dev/eMMC bs=1 seek=6291456 skip=54
这个命令是在PC上用的...... ...

不是在linux环境下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在linux环境下么?

是在linux环境下,是在PC上,不是在板子上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在linux环境下,是在PC上,不是在板子上面吧......

我就是找不到图片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官方的是sdc卡启动的,我的是emmc启动,位置放的不对,找不到图片就显示不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找不到图片应该放在哪个位置,官方的是sdc卡启动的,我的是emmc启动,位置放的不对,找不到图片就 ...

具体不清楚怎么搞这个,我之前只是在SD卡上试过......
你可以试试,先启动起板子上面的linux来,然后通过usb或者网络把图片复制到板子上面,按照烧写sd卡的方法烧写emm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不清楚怎么搞这个,我之前只是在SD卡上试过......
你可以试试,先启动起板子上面的linux来,然后通过 ...

恩,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D(2015-11-06):
引用 楼主:
恩,我试试。谢谢啊

楼主找到方法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怎么烧写的em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