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每天跟我读点资料:SAM D21数据手册(253)

楼主(2015-08-19):
32.4 信号描述
注意:参考”Configuration Summary”中的关于模拟输入通道的准确数描述
参考”I/O Mutiplexing and Considerations”关于这人外设的管脚映射。一个信号能被映射到几个管脚。
32.5 产品依赖
为了更好使用这个外设,系统的其余部分必须被正确配置,如下描述。
32.5.1 I/O线
使用ADCI/O线需要I/O管脚用端口配置(PORT)来配置。
参考”PORT”的描述。
32.5.2 电源管理
ADC将在选定的源时钟运行的情况下,在任何休眠状态连续地运行。ADC的中断能被用来从休眠中唤醒设备。在不退出休眠模式的情况下事件能触发系统中的另外的操作。
参考”PM-Power Manager”关于在不同休眠模式的描述。
32.5.3 时钟
ADC总线时钟(CLK_ADC_APB)能在电源管理器中使能和失能,CLK_ADC_APB的默认状态能在表15-1中找到。
ADC需要一个通用时钟(GCLK_ADC)。这个时钟必须在使用ADC之前在通用时钟控制器(GCLK)中配置并使能。参考”GCLK-Generic Clock Controller”的描述。
这个通用时钟同总线时钟(CLK_ADC_APB)是异步的。处理这个异步,写某种寄存器将需要不同时钟域间的同步。参考”Synchronization”进一步的描述。
32.5.4 DMA
DMA请求连到DMA控制器(DMAC)。使用ADC DMA请求,需要首先配置DMA控制器。
参考”DMAC-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的描述。
32.5.5 中断
中断请求线连到中断控制器。使用ADC的中断请求,中断控制器必须首先配置。
参考”Nested Vector Interrupt Controller”的描述。
32.5.6 事件
事件连接到事件系统。参考”EVSYS-EventSystem”的描述。
32.5.7 寄存器访问保护
所有的带有写访问寄存器都能随时通过外设访问控制器(PAC)写保护,除了下列寄存器:
。中断标志状态和清除寄存器(INTFLAG)
写保护是通过寄存器描述中的写保护属性来指示的。
CPU在调试模式时暂停或CPU复位是外部复位,所有写保护将自动禁止。
写保护不适用于通过外部调试器访问。参考”PAC-Peripheral Accdess Controller”的描述。
32.5.9 模拟连接
I/O管脚 AIN0AIN9AREFA / AREFB 参考电压管脚一样,都是模拟输入到ADC
32.5.10 校验
从生产测试中得到的BIAS_CAL值和LINEARITY_CAL值,必须被从NVM软件校验区调进ADC校验寄存器(CALIB)通过软件完成特殊计算。
参考”NVM Software Calibration Area Mapping”更多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