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32905烧写linux后启动不起来,求高手

楼主:
是一个panic错误。板子总共做了5片,测试了2片,一片可以正常运行,另外一片就是这个错误。
反复检查了硬件,没有虚焊问题。
请教这个错误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错误行为:kernel panic -net syncing:broken padding

网友A(2015-08-20):
为何一个竟然正常了啊?如果软件有问题,应该都失败才对。

网友B:
如果是你软件错误,为何你说用一个是好用的呢。

网友C:
一片可以正常运行,另外一片就是这个错误。??是电路都一样吗?

网友D:
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同样的软件,在一批板子里,有的失效了。

网友:
检查两个板子的配置是不是不相同。

网友D:
Linux kernel panic解决方法

kernel panic错误表现

kernel panic 主要有以下几个出错提示:
Kernel panic-not syncing fatal exception in interrupt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the idle task!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killing interrupt handl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Attempted to kill init !

kernel错误分析

查看了一下 linux的源码文件,找到相关位置
kernel/panic.c
NORET_TYPE void panic(const char * fmt, ...)
{
static char buf[1024];
va_list args;
bust_spinlocks(1);
va_start(args, fmt);
vsnprintf(buf, sizeof(buf), fmt, args);
va_end(args);
printk(KERN_EMERG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s/n",buf);
bust_spinlocks(0);

kernel/exit.c

if (unlikely(in_interrupt()))
panic("Aiee, killing interrupt handler!"); #中断处理
if (unlikely(!tsk->pid))
panic("Attempted to kill the idle task!"); #空任务
if (unlikely(tsk->pid == 1))
panic("Attempted to kill init!"); #初始化

从其他源文件和相关文档看到应该有几种原因:

1、硬件问题
使用了 SCSI-device 并且使用了未知命令

#WDIOS_TEMPPANIC Kernel panic on temperature trip
#
# The SETOPTIONS call can be used to enable and disable the card
# and to ask the driver to call panic if the system overheats.
#
# If one uses a SCSI-device of unsupported type/commands, one
# immediately runs into a kernel-panic caused by Command Error. To better
# understand which SCSI-command caused the problem, I extended this
# specific panic-message slightly.
#
#read/write causes a command error from
# the subsystem and this causes kernel-panic

2、系统过热
如果系统过热会调用panci,系统挂起

#WDIOS_TEMPPANIC Kernel panic on temperature trip
#
# The SETOPTIONS call can be used to enable and disable the card
# and to ask the driver to call panic if the system overheats.

3、文件系统引起

#A variety of panics and hangs with /tmp on a reiserfs filesystem
#Any other panic, hang, or strange behavior
#
# It turns out that there's a limit of six environment variables on the
# kernel command line. When that limit is reached or exceeded, argument
# processing stops, which means that the 'root=' argument that UML
# usually adds is not seen. So, the filesystem has no idea what the
# root device is, so it panics.
# The fix is to put less stuff on the command line. Glomming all your
# setup variables into one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to go.

Linux内核命令行有6个环境变量。如果即将达到或者已经超过了的话 root= 参数会没有传进去
启动时会引发panics错误。
vi grub.conf
#####################
tit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 (2.6.9-67.0.15.ELsmp)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6.9-67.0.15.ELsmp ro root=LABEL=/
initrd /boot/initrd-2.6.9-67.0.15.ELsmp.img
title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AS-up (2.6.9-67.EL)
root (hd0,0)
kernel /boot/vmlinuz-2.6.9-67.EL ro root=LABEL=/
initrd /boot/initrd-2.6.9-67.EL.img

应该是 其中的 root=LABEL=/ 没有起作用。

4、内核更新
网上相关文档多半是因为升级内核引起的,建议使用官方标准版、稳定版
另外还有使用磁盘的lvm 逻辑卷,添加CPU和内存。可在BIOS中禁掉声卡驱动等不必要的设备。

也有报是ext3文件系统的问题。
解决: 手工编译内核,把 ext3相关的模块都编译进去,

5、处理panic后的系统自动重启

panic.c源文件有个方法,当panic挂起后,指定超时时间,可以重新启动机器

if (panic_timeout > 0)
{
int i;
/*
* Delay timeout seconds before rebooting the machine.
* We can't use the "normal" timers since we just panicked..
*/
printk(KERN_EMERG "Rebooting in %d seconds..",panic_timeout);
for (i = 0; i < panic_timeout; i++) {
touch_nmi_watchdog();
mdelay(1000);
}

修改方法:
/etc/sysctl.conf文件中加入
kernel.panic = 30 #panic错误中自动重启,等待时间为30秒
kernel.sysrq=1 #激活Magic SysRq! 否则,键盘鼠标没有响应

Linux Kernel Panic之后的招数

Linux的稳定性勿容置疑,但是有些时候一些Kernel的致命错误还是会发生(有些时候甚至是因为硬件的原因或驱动故障),Kernel Panic会导致系统crash,并且默认的系统会一直hung在那里,直到你去把它重新启动!
不过你可以在/etc/sysctl.conf文件中加入
kernel.panic = 20
来告诉系统从Panic错误中自动重启,等待时间为20秒!这个由管理员自己设定!
另外一个讨厌的事情是系统hung住之后,键盘鼠标没有响应,这个可以通过设置Magic SysRq来试着解决,也是在/etc/sysctl.conf中,
kernel.sysrq=1
来激活Magic SysRq!
这样在挂住的时候至少还有一招可以使,
按住 [ALT]+[SysRq]+[COMMAND], 这里SysRq是Print SCR键,而COMMAND按以下来解释!b - 立即重启
e - 发送SIGTERM给init之外的系统进程
o - 关机
s - sync同步所有的文件系统
u - 试图重新挂载文件系统
当然,谁也不希望经常用到这些招数!:O,有备无患而已

Kernel panic问题如何调试

Linux kernel panic是很难定位和排查的重大故障,一旦系统发生了kernel panic,相关的日志信息非常少,而一种常见的排查方法—重现法–又很难实现,因此遇到kernel panic的问题,一般比较头疼。
没有一个万能和完美的方法来解决所有的kernel panic问题,这篇**仅仅只是给出一些思路,一来如何解决kernel panic的问题,二来可以尽可能减少发生kernel panic的机会。

什么是kernel panic
就像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它表示Linux kernel走到了一个不知道该怎么走下一步的状况,一旦到这个情况,kernel就尽可能把它此时能获取的全部信息都打印出来,至于能打印出多少信息,那就看是那种情况导致它panic了。
有两种主要类型kernel panic:
1.hard panic(也就是Aieee信息输出)
2.soft panic (也就是Oops信息输出)什么能导致kernel panic
只有加载到内核空间的驱动模块才能直接导致kernel panic,你可以在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使用lsmod查看当前系统加载了哪些模块。
除此之外,内建在内核里的组件(比如memory map等)也能导致panic。
因为hard panic和soft panic本质上不同,因此我们分别讨论。
如何排查hard panic
一般出现下面的情况,就认为是发生了kernel panic:
  • 机器彻底被锁定,不能使用
  • 数字键(Num Lock),大写锁定键(Caps Lock),滚动锁定键(Scroll Lock)不停闪烁。
  • 如果在终端下,应该可以看到内核dump出来的信息(包括一段”Aieee”信息或者”Oops”信息)
  • Windows蓝屏相似
原因:
对于hard panic而言,最大的可能性是驱动模块的中断处理(interrupt handler)导致的,一般是因为驱动模块在中断处理程序中访问一个空指针(null pointre)。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驱动模块就无法处理新的中断请求,最终导致系统崩溃。
信息收集
根据panic的状态不同,内核将记录所有在系统锁定之前的信息。因为kenrel panic是一种很严重的错误,不能确定系统能记录多少信息,下面是一些需要收集的关键信息,他们非常重要,因此尽可能收集全,当然如果系统启动的时候就kernel panic,那就无法只知道能收集到多少有用的信息了。
  • /var/log/messages: 幸运的时候,整个kernel panic栈跟踪信息都能记录在这里。
  • 应用程序/ 日志: 可能可以从这些日志信息里能看到发生panic之前发生了什么。
  • 其他发生panic之前的信息,或者知道如何重现panic那一刻的状态
  • 终端屏幕dump信息,一般OS被锁定后,复制,粘贴肯定是没戏了,因此这类信息,你可以需要借助数码相机或者原始的纸笔工具了。
如果kernel dump信息既没有在/var/log/message里,也没有在屏幕上,那么尝试下面的方法来获取(当然是在还没有死机的情况下):
  • 如果在图形界面,切换到终端界面,dump信息是不会出现在图形界面的,甚至都不会在图形模式下的虚拟终端里。
  • 确保屏幕不黑屏,可以使用下面的几个方法:
    • setterm -blank 0
    • setterm -powerdown 0
    • setvesablank off
  • 从终端,拷贝屏幕信息(方法见上)
完整栈跟踪信息的排查方法
栈跟踪信息(stack trace)是排查kernel panic最重要的信息,该信息如果在/var/log/messages日志里当然最好,因为可以看到全部的信息,如果仅仅只是在屏幕上,那么最上面的信息可能因为滚屏消失了,只剩下栈跟踪信息的一部分。如果你有一个完整栈跟踪信息的话,那么就可能根据这些充分的信息来定位panic的根本原因。要确认是否有一个足够的栈跟踪信息,你只要查找包含”EIP”的一行,它显示了是什么函数和模块调用时导致panic。大概就像下面这个例子一样:
EIP is at _dlgn_setevmask [streams-dlgnDriver] 0xe
hard panic的一个完整跟踪信息例子:
Unable to handle kernel NULL pointer dereference at virtual address 0000000c
printing eip:
f89e568a
*pde = 32859001
*pte = 00000000
Oops: 0000
Kernel 2.4.9-31enterprise
CPU: 1
EIP: 0010:[<f89e568a>] Tainted: PF
EFLAGS: 00010096
EIP is at _dlgn_setevmask [streams-dlgnDriver] 0xe
eax: 00000000 ebx: f65f5410 ecx: f5e16710 edx: f65f5410
esi: 00001ea0 edi: f5e23c30 ebp: f65f5410 esp: f1cf7e78
ds: 0018 es: 0018 ss: 0018
Process pwcallmgr (pid: 10334, stackpage=f1cf7000)
Stack: 00000000 c01067fa 00000086 f1cf7ec0 00001ea0 f5e23c30 f65f5410 f89e53ec
f89fcd60 f5e16710 f65f5410 f65f5410 f8a54420 f1cf7ec0 f8a4d73a 0000139e
f5e16710 f89fcd60 00000086 f5e16710 f5e16754 f65f5410 0000034a f894e648
Call Trace: [setup_sigcontext+218/288] setup_sigcontext [kernel] 0xda
Call Trace: [<c01067fa>] setup_sigcontext [kernel] 0xda
[<f89e53ec>] dlgnwput [streams-dlgnDriver] 0xe8
[<f89fcd60>] Sm_Handle [streams-dlgnDriver] 0×1ea0
[<f8a54420>] intdrv_lock [streams-dlgnDriver] 0×0
[<f8a4d73a>] Gn_Maxpm [streams-dlgnDriver] 0×8ba
[<f89fcd60>] Sm_Handle [streams-dlgnDriver] 0×1ea0
[<f894e648>] lis_safe_putnext [streams] 0×168
[<f8a7b098>] __insmod_streams-dvbmDriver_S.bss_L117376 [streams-dvbmDriver] 0xab8
[<f8a78821>] dvbmwput [streams-dvbmDriver] 0×6f5
[<f8a79f98>] dvwinit [streams-dvbmDriver] 0×2c0
[<f894e648>] lis_safe_putnext [streams] 0×168
[<f893e6d8>] lis_strputpmsg [streams] 0×54c
[<f895482e>] __insmod_streams_S.rodata_L35552 [streams] 0×182e
[<f8951227>] sys_putpmsg [streams] 0×6f
[system_call+51/56] system_call [kernel] 0×33
[<c010719b>] system_call [kernel] 0×33
Nov 28 12:17:58 talus kernel:
Nov 28 12:17:58 talus kernel:
Code: 8b 70 0c 8b 06 83 f8 20 8b 54 24 20 8b 6c 24 24 76 1c 89 5c
完整栈信息无效的排查方法
如果只有部分跟踪信息,要快速定位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变得很难,因为没有明显的信息来告诉我们是哪个模块或者函数的调用导致了内核panic,你可能只能看到kernel最后的一些指令。这种情况下,要尽可能多的收集信息,包括程序日志,库的跟踪信息,故障重现的步骤等。
Hard panic 部分跟踪信息例子(没有EIP信息):
[<c01e42e7>] ip_rcv [kernel] 0×357
[<f8a179d5>] sramintr [streams_dlgnDriver] 0×32d
[<f89a3999>] lis_spin_lock_irqsave_fcn [streams] 0×7d
[<f8a82fdc>] inthw_lock [streams_dlgnDriver] 0×1c
[<f8a7bad8>] pwswtbl [streams_dlgnDriver] 0×0
[<f8a15442>] dlgnintr [streams_dlgnDriver] 0×4b
[<f8a7c30a>] Gn_Maxpm [streams_dlgnDriver] 0×7ae
[<c0123bc1>] __run_timers [kernel] 0xd1
[<c0108a6e>] handle_IRQ_event [kernel] 0×5e
[<c0108c74>] do_IRQ [kernel] 0xa4
[<c0105410>] default_idle [kernel] 0×0
[<c0105410>] default_idle [kernel] 0×0
[<c022fab0>] call_do_IRQ [kernel] 0×5
[<c0105410>] default_idle [kernel] 0×0
[<c0105410>] default_idle [kernel] 0×0
[<c010543d>] default_idle [kernel] 0×2d
[<c01054c2>] cpu_idle [kernel] 0×2d
[<c011bb86>] __call_console_drivers [kernel] 0×4b
[<c011bcfb>] call_console_drivers [kernel] 0xeb
Code: 8b 50 0c 85 d2 74 31 f6 42 0a 02 74 04 89 44 24 08 31 f6 0f
<0> Kernel panic: Aiee, killing interrupt handler!
In interrupt handler – not syncing

网友D:
使用内核调试工具(kenrel debugger ,aka KDB)

如果跟踪信息只有一部分且不足以用来定位问题的根本原因时,kernel debugger(KDB)就需要请出来了。
KDB编译到内核里,panic发生时,他将内核引导到一个shell环境而不是锁定。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一些与panic相关的信息了,这对我们定位问题的根本原因有很大的帮助。

使用KDB需要注意,内核必须是基本核心版本,比如是2.4.18,而不是2.4.18-5这样子的,因为KDB仅对基本核心有效。

如何排查soft panic

症状:

没有hard panic严重
通常导致段错误(segmentation fault)
可以看到一个oops信息,/var/log/messages里可以搜索到’Oops’
机器稍微还能用(但是收集信息后,应该重启系统)
原因:

凡是非中断处理引发的模块崩溃都将导致soft panic。在这种情况下,驱动本身会崩溃,但是还不至于让系统出现致命性失败,因为它没有锁定中断处理例程。导致hard panic的原因同样对soft panic也有用(比如在运行时访问一个空指针)

信息收集:
当soft panic发生时,内核将产生一个包含内核符号(kernel symbols)信息的dump数据,这个将记录在/var/log/messages里。为了开始排查故障,可以使用ksymoops工具来把内核符号信息转成有意义的数据。

为了生成ksymoops文件,需要:

从/var/log/messages里找到的堆栈跟踪文本信息保存为一个新文件。确保删除了时间戳(timestamp),否则ksymoops会失败。
运行ksymoops程序(如果没有,请安装)
详细的ksymoops执行用法,可以参考ksymoops(8)手册。
下面是一个soft panic的oopsg跟踪例子:

Code: 8b 70 0c 50 e8 69 f9 f8 ff 83 c4 10 83 f8 08 74 35 66 c7 47
EIP; f89ba71e <[streams-dlgnDriver]_dlgn_setidlestate+1e/8c>
Trace; f8951bd6 <[streams]lis_wakeup_close+86/110>
Trace; f8a2705c <[streams-dlgnDriver]__module_parm_r4_feature+280/1453>
Trace; f8a27040 <[streams-dlgnDriver]__module_parm_r4_feature+264/1453>
Trace; f89b9198 <[streams-dlgnDriver]dlgnwput+e8/204>

案例分析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dle task
出现这种错误是进入不了操作系统的,kernel panic的成因有多种多样,但这种情况是比较奇特的一种,因为它很可能不是软件的问题,而是硬件的问题。几年前我用带奔三的旧主板时遇到过,当时不知道如何解决,只知道它偶尔出现,放一放也会自行消失,所以当初没有重视。现在,当我重新用上旧主板,这种情况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比较顽固,无论怎样重启,总是这条错误,不但硬盘上现有的两个操作系统都进不去,而且连光驱里的LiveCD也进不去了,这显然不是硬盘的问题,也不是内核的问题。以前我就明白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是主板太旧,电路信号不太通畅的原因,但不知道怎么办,害得我一天一宿没上网。今天早上去网吧,查了点资料,大体上有几种说法:
一种是在grub作内核引导时添加idle参数,这一种是国内网常见的一种说法;
第二个方法是注意一下bios中显示的CPU或者内存条的温度;
第三种是重新作initrd,即mkinitrd;
第四种是在grub中启动memtest86来测试内存,
这几个是外国人的论坛上说的。我回到家以后,先试了第一种,加了idle的各种参数后,毫无效果,关于第二种方法,我在bios中看到似乎硬件的温度不是可以调节的,但我从这个思路出发,考虑到,如果与内存有关,不妨把三个内存条互换一下位置,也许有效,于是,我把我的三个SD内存换了位置,然后开机,一切正常了。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attempted to kill init
这一种情况的表现是系统的极不稳定。或者进入不了系统,syslog停止于kernel panic;或者重启后可以进入系统,但不久就死机,键盘上的Caps-Lock与Scroll-Lock两个灯在闪。这种错误与上面那个有相同的成因,解决方法也相同。

网友E:
楼上发的是什么,好高大上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