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死循环问题

楼主(2015-08-19):
首先我贴出配置SPI的代码
void SPI1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SPI periph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Enable SCK, MOSI, MISO and NSS GPIO clocks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PinAFConfig(ADE7953_SCLK_GROUP, ADE7953_SCLK_PIN,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ADE7953_MOSI_GROUP, ADE7953_MOSI_PIN, GPIO_AF_0);
  GPIO_PinAFConfig(ADE7953_MISO_GROUP, ADE7953_MISO_PIN, GPIO_AF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 SPI SCK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E7953_SCLK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ADE7953_SCLK_GROUP,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OSI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E7953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ADE7953_MOSI_GROUP, &GPIO_InitStructure);

  /* SPI MISO pin configuratio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E7953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ADE7953_MISO_GROUP, &GPIO_InitStructure);

  /* Deinitializes the SPIx periphera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reset values*/
        SPI_I2S_DeInit(SPI1);

  /* SPI configuration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8λÊý¾Ý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ʱÖÓ³£¸ß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µÚ¶þ¸öʱÖÓÑØ£¨Ê±ÖÓ³£¸ßʱµÄÉÏÉýÑØ£©²¶»ñÊý¾Ý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Èí¼þƬѡ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48/16=3M µÄ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SPI1,&SPI_InitStructure);

        SPI_RxFIFOThresholdConfig(SPI1, SPI_RxFIFOThreshold_QF);//
        SPI_Cmd(SPI1, ENABLE); /*!< SD_SPI enable */

}

楼主: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for(i=0;i<5;i++)
        {
                SPI_SendData8(SPI1,SPILOCK[i]);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1, SPI_I2S_FLAG_TXE) == RESET);//wait SPI        Data sended
                if(i==3)SET_PIN_LED1();
                SPIDelay();

        }
跑到i=2这里就死掉了。。。

楼主:
时钟应该开对了,芯片是STM32F030R8,各位大神,帮我看看问题所在

楼主:
问题已找到;;
初始化少了一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SPI_Mode_Master;
:L

网友A:
找到问题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