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L21走起16:加密解密DMA模式

楼主(2015-08-19):
DMA模式,就是不用CPU参与,直接就加密解密。

同以前一样,按照快速指导建立程序。

只不过这次有点意外,编译时总是通不过去。

后来仔细地读了下文档,原来少给了几行定义:就是下图阴影部分。加上后编译通过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asf.h>
#define AES_EXAMPLE_REFBUF_SIZE 4
uint32_t ref_plain_text[AES_EXAMPLE_REFBUF_SIZE] = {
        0xe2bec16b,
        0x969f402e,
        0x117e3de9,
        0x2a179373
};
uint32_t ref_cipher_text_ecb[AES_EXAMPLE_REFBUF_SIZE] = {
        0xb47bd73a,
        0x60367a0d,
        0xf3ca9ea8,
        0x97ef6624
};
const uint32_t key128[4] = {
        0x16157e2b,
        0xa6d2ae28,
        0x8815f7ab,
        0x3c4fcf09
};

/* Output data array */
static uint32_t output_data[AES_EXAMPLE_REFBUF_SIZE];
/* State indicate */
volatile bool state = false;
struct aes_config g_aes_cfg;
struct aes_module aes_instance;
struct usart_module usart_instance;

struct dma_resource example_resource_tx;
struct dma_resource example_resource_rx;
COMPILER_ALIGNED(16)
DmacDescriptor example_descriptor_tx SECTION_DMAC_DESCRIPTOR;
DmacDescriptor example_descriptor_rx SECTION_DMAC_DESCRIPTOR;

static void configure_usart(void)
{
        struct usart_config config_usart;
        usart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usart);
        config_usart.baudrate    = 38400;
        config_usart.mux_setting = EDBG_CDC_SERCOM_MUX_SETTING;
        config_usart.pinmux_pad0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0;
        config_usart.pinmux_pad1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1;
        config_usart.pinmux_pad2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2;
        config_usart.pinmux_pad3 = EDBG_CDC_SERCOM_PINMUX_PAD3;
        stdio_serial_init(&usart_instance, EDBG_CDC_MODULE, &config_usart);
        usart_enable(&usart_instance);
}
static void ecb_mode_test_dma(void)
{
        printf("\r\n-----------------------------------\r\n");
        printf("- 128bit cryptographic key\r\n");
        printf("- ECB cipher mode\r\n");
        printf("- DMA mode\r\n");
        printf("- 4 32bit words with DMA\r\n");
        printf("-----------------------------------\r\n");
        state = false;
        /* Configure the AES. */
        g_aes_cfg.encrypt_mode = AES_ENCRYPTION;
        g_aes_cfg.key_size = AES_KEY_SIZE_128;
        g_aes_cfg.start_mode = AES_AUTO_START;
        g_aes_cfg.opmode = AES_ECB_MODE;
        g_aes_cfg.cfb_size = AES_CFB_SIZE_128;
        g_aes_cfg.lod = false;
        aes_set_config(&aes_instance,AES, &g_aes_cfg);
        /* Set the cryptographic key. */
        aes_write_key(&aes_instance, key128);
        /* The initialization vector is not used by the ECB cipher mode. */
        dma_start_transfer_job(&example_resource_tx);
        aes_set_new_message(&aes_instance);
        aes_clear_new_message(&aes_instance);
        /* Wait DMA transfer */
        while (false == state) {
        }
        /* Wait for the end of the encryption process. */
        while (!(aes_get_status(&aes_instance) & AES_ENCRYPTION_COMPLETE)) {
        }
        state = false;
        dma_start_transfer_job(&example_resource_rx);
        /* Wait DMA transfer */
        while (false == state) {
        }
        if ((ref_cipher_text_ecb[0] != output_data[0]) ||
        (ref_cipher_text_ecb[1] != output_data[1]) ||
        (ref_cipher_text_ecb[2] != output_data[2]) ||
        (ref_cipher_text_ecb[3] != output_data[3])) {
                printf("\r\nKO!!!\r\n");
                } else {
                printf("\r\nOK!!!\r\n");
        }
}
static void transfer_tx_rx_done(struct dma_resource* const resource )
{
        state = true;
}
static void configure_dma_aes_wr(void)
{
        struct dma_resource_config tx_config;
        dma_get_config_defaults(&tx_config);
        tx_config.peripheral_trigger = AES_DMAC_ID_WR;
        tx_config.trigger_action = DMA_TRIGGER_ACTON_BLOCK;
        dma_allocate(&example_resource_tx, &tx_config);
        struct dma_descriptor_config tx_descriptor_config;
        dma_descriptor_get_config_defaults(&tx_descriptor_config);
        tx_descriptor_config.beat_size = DMA_BEAT_SIZE_WORD;
        tx_descriptor_config.dst_increment_enable = false;
        tx_descriptor_config.block_transfer_count = AES_EXAMPLE_REFBUF_SIZE;
        tx_descriptor_config.source_address = (uint32_t)ref_plain_text + sizeof(ref_plain_text);
        tx_descriptor_config.destination_address =(uint32_t) &(AES->INDATA);
        dma_descriptor_create(&example_descriptor_tx, &tx_descriptor_config);
        dma_add_descriptor(&example_resource_tx, &example_descriptor_tx);
}
static void configure_dma_aes_rd(void)
{
        struct dma_resource_config rx_config;
        dma_get_config_defaults(&rx_config);
        rx_config.peripheral_trigger = AES_DMAC_ID_RD;
        rx_config.trigger_action = DMA_TRIGGER_ACTON_BLOCK;
        dma_allocate(&example_resource_rx, &rx_config);
        struct dma_descriptor_config rx_descriptor_config;
        dma_descriptor_get_config_defaults(&rx_descriptor_config);
        rx_descriptor_config.beat_size = DMA_BEAT_SIZE_WORD;
        rx_descriptor_config.src_increment_enable = false;
        rx_descriptor_config.block_transfer_count = AES_EXAMPLE_REFBUF_SIZE;
        rx_descriptor_config.source_address = (uint32_t)&(AES->INDATA);
        rx_descriptor_config.destination_address =
        (uint32_t)output_data + sizeof(output_data);
        dma_descriptor_create(&example_descriptor_rx, &rx_descriptor_config);
        dma_add_descriptor(&example_resource_rx, &example_descriptor_rx);
}
int main (void)
{

          /* Initialize the system and console*/
          system_init();
          configure_usart();
          /* Configure AES DMA and enable callback */
          configure_dma_aes_wr();
          configure_dma_aes_rd();
          dma_register_callback(&example_resource_tx, transfer_tx_rx_done,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enable_callback(&example_resource_t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register_callback(&example_resource_rx, transfer_tx_rx_done,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dma_enable_callback(&example_resource_rx, DMA_CALLBACK_TRANSFER_DONE);
          aes_get_config_defaults(&g_aes_cfg);
          aes_init(&aes_instance,AES, &g_aes_cfg);
          aes_enable(&aes_instance);

      ecb_mode_test_dma();

}

运行结果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