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极管驱动MOS管,后半段时三极管基极出现负压

楼主(2015-08-19):
用三极管驱动MOS管,驱动电平PWM都是没问题,但是在PWM为高电平的后半段,IC2的2脚上会出现-4.3V的一个电平,这个电平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MOS在关断时,栅极的电平先下降到8V左右,维持一段时间在降到0,什么原因?

网友A:
IC2的2脚上会出现-4.3V的一个电平

图中没有IC呀
你的MOSFET的作用是什么,把13v电源短路吗

楼主:
IC没有画出来,PWM是IC给的。

MOS那里有点问题,用MOS管做的三相BLDC的驱动,上桥的MOS管是接电源,下桥是到地的。

网友A:
图不完整,没法分析
给出正确,完整的图

网友B:
山不高!路很近!但“坑”深!…哈哈

网友C:
看不明白,继续关注

网友D:
不知道你负载接在什么地方,这样还不烧MOS啊?
下降慢,和结电容有关系的;

网友E:
频率多高?是不是结电容电流形成的。猜!

楼主:
问题解决了,确实是电容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