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调试问题求助

楼主(2015-08-19):
     电路如图所示,为电源板电路,主要功能为控制触发器的时钟U21的11脚POWER_CONCTRL,该脚给一个上升沿触发7脚和8脚状态翻转,该信号再通过三极管驱动PMOS的G级控制+5VCC和VCC的导通与关断,VCC为主板电源,从而控制主板的上电与断电,现在情况是不接主板的时候POWER_CONCTRL信号上升沿能正常触发翻转,但是在接上主板后,POWER_CONCTRL即时钟脚上有上升沿(50MS的高电平脉冲),但是触发器的7,8两个脚却保持原电平不变不能翻转,请各位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