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幅频特性很好的50Hz陷波电路

楼主(2015-08-19):
下载网上一个陷波电路,我看不懂推导过程,但是仿真结果幅频特性很好,贴在附件。

网友A:
下载网上一个陷波电路,我看不懂推导过程,

这个电路确实很好,
是一个反相50hz带通放大器,和桥式(减法)电路的(叠加)的结果。

楼主:
@oldzhang
多谢回复!
由于不知道1楼电路参数的计算,我搭建附件反相滤波电路,然后陷波。利用运放块GB=fc等效低通电路。为了防止运放块饱和,输入端用电阻分压,并且使输出与输入幅度绝对值相等。请指教。

网友A:
你的电路能否实现50HZ陷波,你看看BODE图就知道了。

有强电的地方,遇到50hz的干扰很强,50hz陷波器就显得很重要,好多年一直在寻求不用调节的50hz陷波器,除了双T的50HZ陷波器之外,对元件参数都比较敏感,这个电路的原理和文氏桥的类似,都是单运放的。这个是桥式叠加。
好像双T的会产生高频噪声。

网友A:
模拟电感陷波器

网友A(2015-11-16):
下载网上一个陷波电路,我看不懂推导过程,但是仿真结果幅频特性很好,贴在附件。

能告诉我怎么在网上搜索这个50hz陷波器吗

百度:“50HZ陷波电路”,第一页:“陷波电路运算放大电路-数电Menmenchaigy”。

网友A:
谢谢楼主!我是想找到这个50hz陷波器的名字,这个陷波器仿真效果很好的。
还有,楼主的截图上,有2句调节的方法,是从何而来的。

网友B(2017-11-06):
两位老大。能否留个联系方式,我们需要一款单电源供电的50HZ陷波电路可以推荐给我们吗

楼主:
既然旧帖翻出,就续上。百度原帖专家的知识广就讲得多,但是所讲的我都不懂。还好仿真许多次后,摸到一点。

fn=50Hz,Δf=10Hz(即Q=5)的陷波电路,电路参数计算,
C经验取值100nf,即,
Rf=1/πΔfC=1/3.14*10*100=318.47K,
Re=Ra=Rf/4Q²=318.47/4*5²=3.1K,
Rb=Rf/2=318.47/2=159.235K
Ra/Rb不同比值,电路功能从带通->全通->带阻。

网友C:
正好在玩类似的东东,一起来凑个热闹……
电路图:

幅频特性:

相频特性:

PDF 文档:

网友C:
传递函数:

楼主:
   讲实在话,您的帖真的看不懂,因为水平低,我在推导和理解这个电路,极力避开那些高级理论概念,
尽量用四则运算和欧姆定律。我很想进一步交流,但是说来说去就这几句。
   我的体会是有源滤波的的计算方法应该有多个。
   运放的参数(例如开环增益、输入阻抗和Vos)多少都会影响电路参数,但是软肋是压摆率和GBW,压摆率
可以取大于信号斜率就较简单,而GBW影响频率、相位和增益,计算就繁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讲实在话,您的帖真的看不懂,因为水平低,我在推导和理解这个电路,极力避开那些高级理论概念,
尽量 ...

目前在学习 Mathematic 软件的符号运算功能。
滤波器公式的推导是很好的练习。

这些传递函数都是由软件推导出来的。
有用得着的朋友可以直接抄。用不着的直接忽略掉就行了。

网友D(2018-11-16):
引用 网友C:
目前在学习 Mathematic 软件的符号运算功能。
滤波器公式的推导是很好的练习。

您好!老师,请问这是Mathematic 软件画的吗?您可以分享个这个软件的安装包吗?

网友A(2019-01-11):
最方便的是不要调节的50hz陷波器,比如开关电容滤波器,只知道有这种东西,没有玩过

"开关电容滤波器"第一次听到,百度一下也不甚明白。 至于不用调节的陷波器,有考虑过,可是不得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方便的是不要调节的50hz陷波器,比如开关电容滤波器,只知道有这种东西,没有玩过 ...

oldzhang:新年好!
    附件电路尝试不用调整的陷波电路,以50Hz正弦波为例,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模式?

50Hz陷波
A运放增益设置2,输出Ua=2VsB运放差分电路,fc频率正弦波反向输入被两阶滤波衰减一半,输出U-=-0.5*2Vs=-Vs;取值电阻Rz=2Rz’,同向输入端电压V+=UaRz’/(Rz’+Rz)=Vs2/3,增益1+0.5,则输出U+=(V+)(1+0.5)=VsU-叠减,输出U=0,实现陷波。RzRz’按照2:1比例取值,不必计算和调整,陷波频率按照公式fn=fc=1/2πRC=50.68Hz计算(与仿真有误差,按照50Hz计算R=144.76K),如图50Hz/0.1V正弦波陷波输出1uV,而偏频=0.2Hz,输出256uV

网友C:
开关电容电路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其等效阻值与电容、开关频率成反比。
当电容固定,改变开关频率时,即可根据需要得到不同的等效电阻值。
【参考】
Switched capacitor
en.wikipedia.org/wiki/Switched_capacitor

用开关电容电路,加上相应的外部电容即可构成各类有源滤波器。
这类有源滤波器的特性可以通过开关电容电路的开关频率(软件)来控制和改变,
从而得到“动态”滤波器。

开关电容的一大缺点是需要在芯片上集成电容元件。
与现在由硬件或软件构成的数字滤波器相比,性价比较低。
估计这是开关电容技术没有得到大力发展的原因之一。

网友C:
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Take the Mystery Out of the Switched-Capacitor Filter:
The System Designer’s Filter Compendium

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40f.pdf

网友E:
没卵用的电路。需要50Hz陷波的场合很多,比如工频干扰非常严重的工业现场微弱信号模拟量采集,但是比楼主方案便宜稳定的解决方案也非常多。主要有两种,一是用双积分AD转换电路直接数字化,对外部信号积分时间是20ms的整数倍就可以彻底去除50Hz干扰。另一种解决方案是用sigma-delta ADC,一般内置sinc滤波器可以把50Hz工频干扰压制到-140db,不知道比楼主的电路好到哪里去了,现在24bit sigma-delta adc已经降到2块钱,也不知道比楼主的电路便宜到哪里去了。极个别场合,压制了50Hz还要提取附近的交流信号,那就用楼上推荐的开关电容滤波器呗。

总而言之,模拟电路已死,数字电路不断蚕食传统模拟电路的生存空间。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尽快数字化,不再需要昂贵的模拟器件。

“模拟电路已死”?这个结论太草率了。 确实,很多传统上的模拟电路已经被数字电路取代,但是模拟电路不是死了,而是发展到了更高级的形态。 其实,在数字集成电路设计中恰恰要遇到许多模拟电路的问题,只是使用集成电路的人不会感觉到而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卵用的电路。需要50Hz陷波的场合很多,比如工频干扰非常严重的工业现场微弱信号模拟量采集,但是比楼主方 ...

这种消息,导致很多学生更加不愿意学模电,直接学数电,最后只会简单的与或非,然后数电衰败,模电重新崛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种消息,导致很多学生更加不愿意学模电,直接学数电,最后只会简单的与或非,然后数电衰败,模电重新崛 ...

模电绝对不会崛起,挡车的螳螂们只会被碾压到车辙留下的烂泥里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模电绝对不会崛起,挡车的螳螂们只会被碾压到车辙留下的烂泥里面。

说得好像你直接听0和1就知道那是什么音乐一样。

网友H(2020-04-11):
引用 网友E:
没卵用的电路。需要50Hz陷波的场合很多,比如工频干扰非常严重的工业现场微弱信号模拟量采集,但是比楼主方 ...

模电已死,不知道你是从哪得到的结论。没错双积分ADC,sigma-delta ADC是可以把50Hz滤掉,如果前级因为工频干扰已经过载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模电已死,不知道你是从哪得到的结论。没错双积分ADC,sigma-delta ADC是可以把50Hz滤掉,如果前级因为工 ...

你是来搞笑的还是真傻的?干扰大到过载了,楼主的模拟电路能把原始信号恢复出来?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模电绝对不会崛起,挡车的螳螂们只会被碾压到车辙留下的烂泥里面。

数字电路学到最后全是模电的问题,模电的问题学到最后全是材料问题和物理问题。模电已死?对于普通应用工程师来讲可能模电会越来越“简单”,用的地方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做集成IC的工程师们帮我们把模电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只需要用。最后做模电的工程师都是做ADC和DAC或者其他芯片的工程师。

网友J:
我个人感觉,做项目,电路板第一次就不成的,大概率是模电问题和功率电路。

网友K:
引用 楼主:
既然旧帖翻出,就续上。百度原帖专家的知识广就讲得多,但是所讲的我都不懂。还好仿真许多次后,摸到一点。 ...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