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PI的全双工工作方式的请教

楼主(2015-08-19):
看SPI原理图中只有一个移位寄存器,而发送数据用的发送寄存器与接收数据用的接收寄存器都要用到移位寄存器,那么SPI是怎么实现发送与接收的全双工的呢?接收数据时,移位寄存器已经在用了,那么此时发送数据,移位寄存器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A:
接收和发送一样  自己寄存器和目标寄存器 环形位移

网友B:
SPI实际有SPI_TDR和SPI_RDR两个寄存器的。
你读的时候,是读SPI_RDR
写的时候,是写SPI_TDR
但是他们对外的名字,都是DR。。。
根据你的操作来确定,到底用哪个。

网友C:
他们都有自己专用的数据寄存器和移位寄存器的,因此可以并行运行

网友D:
字不重要,看图

网友E:
各自管各自的,不用操心别的,用自己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