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反激式升压电路

楼主(2015-08-19):
  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项目需要输出150V高压,然后就用了上一位工程师的方案(已辞职),用的是Linear 的LT3757 芯片,后面接的是反激式电路,用的电感骨架是EE16,工作频率是100khz,原边10T,副边49T,升压150V,现在打样回来的PCB板子测得的电压是132V,先不管这里为何达不到150V,高压为横流源提供电源。
升压电路和横流源的电路图。请看图:

  然后当我输出恒流源波形时,发现波形严重变形,多了很多杂波干扰,我就同时测了一下地线的信号,发现干扰和变形的波形同步,也就是出现了我们常说的地线串扰问题,
波形如图所示,

把变形的波形拉宽后,波形如下图所示:

原本这个波形类似一个指数波的,现在由于杂波串扰问题成了这个样子了。
于是我就先查看132V输出的电压纹波大小,用示波器的交流档测试纹波,波形如图所示:

难道和这纹波有关系?可是我的上一个样板的纹波接近这么大,但是没有出现串扰问题,对比了一下,新打的样板只是敷了铜,升压电路那边敷铜单点接地回到锂电池的地(系统由锂电池供电),敷铜看图,白色区域为反激式升压电路的敷铜,然后单点接地回到锂电池的地。

现在怀疑由于敷铜的原因,而间距和其他电路的地相隔不够远,导致的串扰吗?如果是这个问题是不是代表要重新布线布局,反激式升压电路不要敷铜呢?请大神解决?
顺便问问,LT3757和场管栅极的波形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呢?波形如下图所示:

网友A:
虽然没答案,先学习了!

楼主:
坐等高手,好急啊,硬件知识太缺乏,PCB布线布局,敷铜,高频干扰,emc等好欠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先在共地点加磁珠或者铁氧体试试看

试过加了,但是还有地线串扰的问题,不过参数没有计算,就是身边有一个磁珠,就焊接上去了

网友C(2016-03-18):
C2原来是470uF为什么改为22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C2原来是470uF为什么改为22uF?

和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D(2019-06-24):
恒流源电路能晒出来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