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8S STM32正交编码器接口2路以上的片子有哪些

楼主(2015-08-20):
找一个封装小一点的,最好是SSOP封装的,带2路AB相正交编码器接口的芯片,最好有3路AB相正交编码器接口;只需要最多6个正交编码器的IO接口,一个SPI接口,其他IO都不需要

网友A:
参数搜索

网友B:
STM 很强劲的地方就是定时器, 一个通用定时器就能支持一个正交编码器.

楼主:
Timers
2x 16-bit general purpose timers, with 2+3 CAPCOM channels (IC, OC or PWM)
Advanced control timer: 16-bit, 4 CAPCOM channels, 3 complementary outputs, dead-time insertion and flexible synchronization
8-bit basic timer with 8-bit prescaler
这个到底是2路还是5路编码器输入接口呢

楼主:
不是每个定时器都有吧,我看STM8S207,就介绍TIM1有,TIM2和TIM3都没有
STM的芯片手册太难找资料了吧,这些接口位于芯片的哪些引脚都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 很强劲的地方就是定时器, 一个通用定时器就能支持一个正交编码器.

不是每个定时器都有吧,我看STM8S207,就介绍TIM1有,TIM2和TIM3都没有
STM的芯片手册太难找资料了吧,这些接口位于芯片的哪些引脚都找不到!!!

网友C:
这个问题要具体到具体的芯片上来说,同一款还有不同封装配置的。

网友D:
去官网上筛选一下,或按参数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