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820】AC-DC模块空载或轻载啸叫的原因

楼主(2015-08-20):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原创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为何AC-DC模块产品工作在空载或轻载时会有啸叫现象?

网友A:
因为在轻载或者空载时,AC-DC 电源的频率变低了,进入了人耳朵能接受的范围,就会导致听到啸叫声 ,所以AC-Dc模块 要加个假性负载。 还有就是变压器的设计不当也会造成这种情,导致在轻载或者空载的时候,环路处于振荡状态,这个会造成比较响的啸叫

网友B:
一般情况下在轻负载下纹波较大正常,因为电源模块在轻负载的时候工作在跳周期模式,电源模块频率也会改变,所以输出的纹波较大,但是电压表现为稳定状态。想要避免这种情况,负载不要低于10%就可以避免。

网友C:
开关电源在空载或轻载的情况下,在某些工作点处会发生振荡现象,表现为变压器的啸叫和输出的不稳定。
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空载/轻载时,开关瞬时开通时间过大从而造成输出能量太大,进而电压过冲也很大,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恢复到正常电压,因此开关需停止工作一段时间,这样开关就工作于间歇性工作模式,使变压器发生较低频率(有规律的间歇性全截止周期或占空比剧烈变化的频率)的振动。

网友D(点评):
其次还有可能是磁芯没有点胶固定好,导致磁芯的振动发出声音。

网友E:
为提高产品在低功率条件下的效率及待机功耗,AC-DC产品在轻负载条件下工作于跳周期模式,此时产品处于变频模式(正常工作周期为65KHZ或100KHZ),输出电压变化较大,纹波相对较高,但是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在轻负载(低于10%)纹波较大是正常现象,如要避免该情况的出现,建议客户使用时负载不低于10%

网友F:
    为提高产品在低功率条件下的效率及待机功耗,AC-DC产品在轻负载条件下工作于跳周期模式,此时产品处于变频模式,因此,会有啸叫现象。

网友G:
地不完整或者虚焊

网友H:
:为提高产品在低功率条件下的效率及待机功耗,AC-DC产品在轻负载条件下工作于跳周期模式,此时产品处于变频模式(正常工作周期为65KHZ或100KHZ),输出电压变化较大,纹波相对较高,但是输出电压是稳定的。

楼主:
【参考答案】为提高产品在低功率条件下的效率及待机功耗,AC/DC 产品在轻负载条件下工作于跳周期模式,此时产品处于变频模式(正常工作周期为65KHZ 或100KHZ),输出电压变化较大,纹波相对较高,但是输出电压是稳定的。在轻负载(低于10%)纹波较大是正常现象,如要避免该情况的出现,建议使用时负载不低于10%。

网友I:
频率振动

网友I:
共鸣了吧

网友J:
内置频率影响的。

网友K:
不建议空载,那个接口设计上,不检测就自动接地比较好的。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