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光纤猫电话接口的电压电流是多少?

楼主(2015-08-20):
现在,模拟电话线终端线路正逐渐被光纤猫终端线路取代。但,原来模拟电话机一类的终端设备却可以照样使用。
我的问题是:是否有统一的国标使各个光纤猫的生产厂家在电话机接口上,统一提供原来模拟线路的电压和电流?一般光纤猫能提供的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网友A:
跟传统的交换机一样,这是标准,必须兼容,所以并不存在什么光纤猫自己的电话接口标准。

楼主:
感谢斑竹及时回复。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相信光纤猫电话机接口也能像模拟电话线路那样提供48V的电压的。我的理由是:估计光纤猫的适配器最多是12V,若再提供48V会增加硬件成本的。估计应该是24V吧
明天我到朋友哪里去测测他使用中的光纤猫电话接口的电压再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斑竹及时回复。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相信光纤猫电话机接口也能像模拟电话线路那样提供48V的电压的。我的 ...

升压到24V跟48V从成本上讲没有啥区别。有些产品会有标准上的缩水,但那样属于不合格的产品。

网友B:
有升压电路,肯定能达到48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