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关于直流稳压电源输入电容替换的问题?

楼主:
有个疑问憋了很久了,就是一般的直流供电输入的地方要加滤波储能电容,一般用电解电容,但是电解电容体积较大,我想问可以把图中100uf的电解电容换成两个或更多个贴片的瓷片电容吗?

网友A(2015-08-20):
可以换成贴片的

网友B:
看你后端电路需要
可以换1812的 10uf/35V 陶瓷电容 或者 更大的 多个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贴片的

多谢解惑,电解电容体积实在是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后端电路需要
可以换1812的 10uf/35V 陶瓷电容 或者 更大的 多个并联

电路电压24V,电流4A左右,多个大的贴片电容并联更好点,不过就储能来说好像电容作用并不大了,在这里应该主要就只有滤波作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