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系列实现放于APROM的两个程序互相跳转的DemoCode

楼主(2015-08-20):
附件为新唐M451系列实现放于APROM的两个程序互相跳转的DemoCode,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A:
Flash memory for program memory(FLASH中的用户程序存储器)=APROM Flash memory for loader(FLASH中的程序管理区)=LDROM

网友A:
基于用户程序存储器的啊,简写还真难懂,多亏百度了一下。

网友B:
APROM的两个程序互相跳转??
是程序还是任务,如果是程序,那就高级了,学习一下。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原理和Bootloader引导原理是一样的,经过什么外部触发,或者内部程序设置,就可以跳转到不同的程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ROM的两个程序互相跳转??
是程序还是任务,如果是程序,那就高级了,学习一下。 ...

两个单独的程序,而不是一个程序中的两个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原理和Bootloader引导原理是一样的,经过什么外部触发,或者内部程序设置,就可以跳转到不同的程 ...

恩,差不多。就是在APROM中放两套程序,通过某些条件,可以使其在两个程序中跳转。

网友B:
通过跳转可以实现多个程序功能。

网友:
跳转最好的方法就是指针或者汇编跳转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