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这种检测高电平的接发有什么不妥的吗?

楼主(2015-08-20):
如题,有一款3.3V的STC单片机,现在想通过I/O检测外部的输入5V电压,画了个这样的一个图,不知是否可行,向大家请教了。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D检测?
用ad的话只要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如果只是想检测高低电平,要说明哪个范围为高电平,哪个范围为低电平。如无特殊要求的话,只要一个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D检测?
用ad的话只要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其实只是想用MCU做个检测的门,只检测有还是没,不用走AD也可以吧?我这个检测只有两种情况,要么5V.要么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AD检测?
用ad的话只要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如果直接加电阻,IO可以承受得了吗,我看手册检测比MCU电源电压高的信号,它串了一个二极管,但感觉好像怪怪的,不怎么放心

网友A:
几乎所有IO口都有寄生二极管,所以只要限制电流,就不会损坏IO。

楼主:
我的输入可是5V/1A的模拟电压信号,如果直接连电阻,要上功率电阻?况且寄生二极管的详细资料不详,这样不好控制吧.是否有更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A:
把IO口设为开漏模式。
串个100K欧姆的电阻接到你的检测点。

Vin<0.66V         0电平
Vin>2V             1电平
0.66V<Vin<2V  不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IO口设为开漏模式。
串个100K欧姆的电阻接到你的检测点。

好的,我试试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和没有,如USB的5V
5V分压出3.3V不就可以了吗,分压后直接进GPI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入可是5V/1A的模拟电压信号,如果直接连电阻,要上功率电阻?况且寄生二极管的详细资料不详,这样不 ...

5V/1A的模拟电压信号,你不会打算让这1A流过mcu的寄生二极管吧?

寄生二极管的参数肯定比普通二极管性能要差,但是流过几百uA应该没问题吧。

假如让这个电阻上的电流只有几uA或几十uA,这个电阻的功耗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和没有,如USB的5V
5V分压出3.3V不就可以了吗,分压后直接进GPIO
...

是的,分压的我知道。现在想换个方法,于是就画了上面的图,这个图的思路是有5V的时候,PNP输出约3.3V的电压,这样再输入IO的话是否会更保险,不竟我有晶体管做了隔离。但是没测试过,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有和没有,如USB的5V
5V分压出3.3V不就可以了吗,分压后直接进GPIO
...

检测的信号的确是USB的5V电源,打算用在充电切换方面的

网友C:
加个几k的电阻就可以,电流控制在几个mA或者更低。电流小,不用功率电阻的。

网友D:
一个100K 一个50K 分压 不会烧IO

网友E:
你的要求比较简单,加个电阻限个流就行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楼主:
看来我画的图是多此一举了。。。

网友F:
即使有些场合要加三极管,一个NPN就够了,为何加2个?

网友B:
对,反向一下就好,省得浪费
这种取反我喜欢2N7002,不喜欢三极管

网友B:
想和5V电源域彻底分开可以用光耦隔离,这个也很简单的

网友G:
把io的识别电压控制好 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H:
楼主的模电真是要加强了,你只是要个信号而已,只要接个电阻就可以了,实在不放心,可以加两个电阻分压嘛

网友I:
两电阻一分压,简单实用问题少。

网友J:
用一个二极管和一个上拉3.3V的电阻就OK了,没有必要这么复杂!

网友K:
没看出来